求教一个公差的问题,各位高手请进

楼主(2014-03-01):
请问各位大师:
       一根长轴,与轴承配合的一段尺寸 70(+0.01,+0.031),如果这段尺寸加工成一端70+0.01,另一端加工到70+0.031,也就是“大小头”,符合设计要求吗? 如果不符合,那多少是合适的呢?求给出依据,求指导。万分感谢!

小弟和困惑。。。

网友:
就你给出的尺寸而言是合格品,这种情况你是要给出形位公差把尺寸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比如圆柱度,

网友:
一般还有形位公差限制,如果没有只要全段尺寸在公差范围内是符合要求的!

网友:
这个零件从直径上来说还是没问题的,但是轴上与轴承配合的轴颈一般都有圆柱度要求,或者来个泰勒原则,你看你的轴颈段还合格不?

网友:
最好把图发出来看看。

网友:
当然符合,除非图纸上给出了圆柱度要求

网友:
看下设计图纸上是否有要求直线度或者圆柱度公差

网友(2014-07-14):
应该有圆柱度、锥度等要求哦!
要装轴承,只允许正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