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链,一般非标设计用处不大吧

楼主(2014-03-01):
尺寸链一般在什么时候用得到,一般的非标设计好像用处不大吧,求大侠指导

网友A:
装配和加工时都要用到。比如说有些尺寸,装配时必须保证,但在加工时不能直接测量,只有通过尺寸链间接保证!

网友:
只要是画工程图,尺寸链都用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和加工时都要用到。比如说有些尺寸,装配时必须保证,但在加工时不能直接测量,只有通过尺寸链间接保证 ...

不过我看网上好像很复杂,还要偏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我看网上好像很复杂,还要偏差

找本《互换性》看下

网友:
尺寸链是对客观规律的理性让步,就像两张床,你只能睡一张,舍弃一张。
一根轴,实际总长100.000,分两个轴段,你只能要求一段的公差比如是50±0.1,你不能再要求另一段,因为另一段的公差,在前一段的公差定下来的时候,已经隐含定下来了。你如果硬要要求,比如要求另一端是50±0.05,那么实际做出来的时候,有一段很可能不被满足。如果第一段做成了50.1,它满足要求了,那么另一端就是40.9,超出了50±0.05即49.95~50.05这个公差。

有得就有失,有取就有舍,做一个工程师,节操不能没得。

网友(2014-05-26):
最后那个是不是49.9啊,怎么是40.9

网友:
设计时就要用到。
如果,那时没用,那么。。。

生产是就会有问题!!!到时候,就用来抓设计师!!!

网友:
尺寸链是一个基础的工具,在加工、设计环节经常要用得到。

网友:
怎么可能没用,工艺编工艺难道不要用你的设计图做必要的尺寸换算么?尺寸链不仅设计要用,工艺也要用。

网友:
确实加工和装配的时候是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