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手摇式升降装置,哪位社友做过

楼主(2014-03-01):
请问有谁做过类似的手摇式升降装置吗?非齿轮齿条也可以 ,在设计一个如图的升降式润滑油柱塞泵,需请教一些问题。

网友A:
俺咋觉得泵和阀是超高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咋觉得泵和阀是超高压的?

问一下 图中的齿轮齿条貌似没有自锁 这样设计不会自重下降么?

网友(点评):
你那个玩意是用小型铁道起重机改装的,能自锁但使用过多就失锁。

网友(点评):
是如何实现自锁的?能具体点么 诚心感谢

网友B:
楼主,图片上的机构是怎样自锁的呀,负载很重的呀,没看清楚自锁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图片上的机构是怎样自锁的呀,负载很重的呀,没看清楚自锁机构

这图是网上找的 我也觉得需要一个锁紧螺钉, 还有就是如何避免齿轮齿条不被卡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图是网上找的 我也觉得需要一个锁紧螺钉, 还有就是如何避免齿轮齿条不被卡死呢?

没有另外一面的图片,不知道是不是同摇臂钻床的升降及锁紧是类似的,你可以看看摇臂钻床机构

网友(点评):
丝杠可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咋觉得泵和阀是超高压的?

是如何实现自锁的?能具体点么 诚心感谢

网友(点评):
两个方式;一个手揺把外拔,另一有按扣,要么你把它拆解;弹簧断了、按扣回位弾簧失效。

网友:
这种结构很明显就是导轨或者滑杆加上丝杆传动吧

网友C:
请注意看那个手柄,感觉手柄应该是可以伸缩的,当转到某一位置时将手柄推出去,齿轮卡在一个固定的槽里或被固定的内齿轮里不就锁住了吗。当然齿轮要足够宽,才能在齿条上滑动。但没看到另一面很难讲,而且如果真这样的话,把出手柄的那一瞬间负载较大,有点危险。只是自己的猜测。

网友:
可以参考摇臂钻床,可以锁死。电动上下,小的钻床手动上下,带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注意看那个手柄,感觉手柄应该是可以伸缩的,当转到某一位置时将手柄推出去,齿轮卡在一个固定的槽里或被 ...

背面是这样的

网友:
像是台钻床之类的

网友:
好多升降机构都是齿轮齿条传动啊。方便简单,易维护。应该会有别的自锁机构的。

网友:
要什么自锁,加油换才操作,然后落下去压在油箱就工作了

网友:
用涡轮蜗杆呢

网友(2020-04-22):
自制类似某种包装用的设备吧

网友D(2020-07-18):
好像加了一根气弹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加了一根气弹簧

如果是气弹簧的话,规格合适的话,靠气弹簧的压缩力来平衡负载的重力,理论上可以做到随意停,不知道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