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们伸一下手帮小弟设计个思路

楼主(2014-03-01):
就是说A旋转,通过绳子带动B沿着轨道移动,当A复位时,B可以自动退回。
要求B处不加电机,B为空心的,可以在里面做些文章,如扭簧等,请高手们设计一下思路,谢谢!

网友:
鄙人觉得如果沿着你的思路走到黑,那是条死路啊

你工况方面的信息说的不清楚。
按照你这点非常简单的描述,我可能采用这种方案:
在B的后方加一个链轮C,A与C用链条联动,B固定在链条上。A正反转来控制B在导轨上的位置

网友:
楼上说得不错,工况一定要描述清楚,不同工况需不同的方案和结构

网友:
还是要详述工况。

网友:
既然A是要复位的,就在A下面加根绳将B拖回就是了。

网友:
齿轮齿条机构不就可以吗

网友:
B加拉簧拉住使其与A一起复位.

网友:
同步带传动机构就可以了

网友:
“当A复位时,B可以自动退回”
A复位具体是什么意思?A反转N圈么?

如果A反转复位,那方法有很多;
如果A松开离合,B自动退回,需要拉簧,或者你将3米轨道倾斜,利用重力复位。

网友:
为什么不让用电机,成本、空间?

网友(2014-06-05):
这个我知道,在A轴处装一个扭簧就可以。

网友:
能不能简单说一下工况啊    一楼的效果就不错啊   如果按你说的可以加弹簧啊 像老式机械钟那种卷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