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将数显千分表的数据丢到PLC里面,是否有高手?

楼主(2014-03-01):
大部分厂家的数显量表都能支持和电脑相连接了,想问下 如果我想将数显的千分表 通过RS232或者RS485接口与西门子的S7-200通讯,有没有高手做过这方面的案例,支持下!
谢谢!
表的品牌是  瑞士sylvac  数据线输出口是 RS232的 下如图

网友:
这个很简单,知道你原始测量数据的‘初始码’,做一个变换就可以了,你要有这个表的详细说明书,现在的表,都应该有一个数据接口,你读一下说明书,就看到该怎么玩了,

网友:
這很容易達成~只要格式可以通的起來就沒問題

网友:
这种表输出的都是ASCII码,通过com口监视软件,先把输出的ASCII码解读出来(说明书中会有ASCII码的说明),然后通过plc指令转换成16进制码。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帮忙,楼上讲的 都太理论,给点实际的案例吧!

楼主:
我可以提供下 说明书,有兴趣的 供方可以与我联系,15962622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