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拖板来回移动,嗡嗡响啊

楼主(2014-03-01):
有没有师傅碰到过这种情况。。。机床拖板来回移动嗡嗡响,拿中拖板来说吧,我丝杠刚换没多久,也不沉,导轨上也不缺油,就是来回移动嗡嗡响是怎么回事?请师傅们指教。。。。。先谢了。

网友:
别住了,把拖板定位条拿出来检查一下是否有车屑或别类金属物。

网友:
钣金护罩变形或者滚珠丝杠两头轴承坏了

网友:
是否,有零件松动?

网友:
导轨爬行现象。传动部分也有问题

网友(2014-05-12):
轴承问题吧来自: Android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