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煤机制造,请教高人

楼主(2014-03-01):
年前辞职了,如今在一家采煤机械厂,感觉要学的东西蛮多。煤矿行业的好多机械产品多是引进德国的,国内貌似根底不是太深啊,前面的掘进部分用了液压螺母,可能是考虑掘进头受较大的振动和冲击载荷吧,对于螺栓的放松要求比较严。

在挖煤机的导轨部分有几点让我不解,挖煤机的一边是有行走轮的, 说白了就是个模数比较大的齿数较少的变位齿轮(线切割加工) ,行走轮的齿槽卡在导轨上面的横向柱棒上面, 而内外一侧则只靠两只滑靴(图中红色)支撑在导轨上 且导轨上有Z字形突起。

这给我带来了两个疑惑,为毛不把滑动副变为滚动副?导轨上的Z形突起是一种比较耐磨的材料?磨坏后可以再次通过如焊接的方法在修复?一次延长导轨的寿命? 滑靴的材料是ZG35CrMnSi 导轨材质未知,  估计也不差。

等待高人答疑解惑,传道授业。

网友A:
个人浅见是,环境太恶劣,灰尘大,另外,要求较大负载。滑动副可靠性较高,价格便宜。

网友B:
煤炭设备很多的都是从德国等老牌工业国家的产品照搬过来的,很多先进的结构不敢轻易往上添加,又要涉及到安标取证,还要担安全责任,因此很少会有设计者对下井的设备进行大幅度的修改。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煤炭设备很多的都是从德国等老牌工业国家的产品照搬过来的,很多先进的结构不敢轻易往上添加,又要涉及到安 ...

还好当时没提出要变滑动副为滚动副的想法,要不然贻笑大方了。。。。。。。。

网友(点评):
三一好像有滚动副做为辅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浅见是,环境太恶劣,灰尘大,另外,要求较大负载。滑动副可靠性较高,价格便宜。

有道理,滑动副接触面积大,比较适合低速重载的场合。

网友:
机器很精致 !!  长见识了

网友:
多谢楼主,长见识了

网友(2014-08-13):
学习了,进步了

网友(2014-10-23):
给你纠正一个术语,”行走轮的齿槽卡在导轨上面的横向柱棒上面“,这句话中的“行走轮”叫“齿轨轮”,“导轨”叫“销排”

网友:
以前海洋钻井平台也是采用滑移(接触面大,安全系数高),现在大都改成滚轮(现在好多总工年纪并不大)和液压缸。另外在进口龙门吊中,使用的是轨道钢(具体热处理工艺不清楚)和滚轮。滚轮也可加水平导向轮。
这里不使用滚动可能像2楼讲的环境问题吧,滚动对表面还是有不低的要求的

网友C(2015-06-11):
滑靴一般都是在煤壁侧工作,也就是靠近煤层的方向,采煤机工作时滑靴基本都深埋在煤里面,滚动副很容易卡死,卡死后不容易发现和处理,也就变成了滑动副,导轨应该叫铲板,是刮板运输机的一部分,上面的Z字形是用高强度焊条堆焊的耐磨层,为了保护运输机不被磨坏,即使磨损了也可以补焊修复

网友D(2015-10-27):
引用 网友C:
滑靴一般都是在煤壁侧工作,也就是靠近煤层的方向,采煤机工作时滑靴基本都深埋在煤里面,滚动副很容易卡死 ...

对采煤机这么熟悉,你在西安煤机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采煤机这么熟悉,你在西安煤机厂?

没有在西安煤机厂,我之前做了三年的采煤机,当时有好多同事都是从那边出来的

网友(2016-11-08):
果然都是大虾啊

网友:
我也是正等待高人答疑解惑,传道授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