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坐标和和绝对坐标,请教前辈

楼主(2014-03-01):
菜鸟求学(相对坐标和和绝对坐标是什么意思)有哪位前辈给讲解下,望前辈举个例子,一直搞不懂什么是相对坐标和和绝对坐标?5 V9 x* X* ]" [1 `' h

网友:
数控编程里经常用到,西门子系统G90绝对坐标,G91是相对坐标。例如:50大小的正方形尺寸,如果把左上角取为坐标原点(0,0),那么其余四点的绝对尺寸均已坐标原点得来,顺时针点分别为(50,0)(50,-50)(0,-50)(见图绿色坐标),而相对坐标就是以前一次的坐标得来,顺时针数各点为(50,0)(0,-50)(-50,0)(见图黄色坐标),建议多多的看书,这是很基本的知识。

网友:
绝对坐标是以原点为参考点的坐标,相对坐标是以相对于某一参考点为原点的坐标。

网友:
坐标转换,高中数学知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