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击能量的单位30e+6kgm/m是神马意思?

楼主(2014-03-02):
鄙人最近在看一篇防撞击的论文,也在做相关的事情啰,呵呵。这个冲击有种情况就类似于子弹头打进混凝土,然后有相关计算,论文里提到一个抗冲击能量30x106kgm/m(3x10的六次方),请问大侠后面单位是什么意思???

网友A:
kgm/m?
确定不是kg*mm?

网友(点评):
高见,物理量纲首先得对啊

网友(点评):
但是kg*mm是抗冲击能量的量纲吗?

楼主:
说明:这种单位表示方法应该是几十年前的写法,另外,有没有大侠能提供穿甲弹击穿钢板的公式???不管哪个国家的都行!小弟玩不动了,呵呵~~~

网友(点评):
有没有大侠提供参考资料也行呀,不胜感激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kgm/m?
确定不是kg*mm?

我看不懂那个公式,我认为是没写错,这个表示方法应该是上个世纪中期的表示方法!!

网友:
同意二楼说法。俺只知道,看图纸时看到过m/m的标识,上网查过才知道其实就是mm的老式写法。

网友:
记得北大版的力学讲到过这个物理模型,不知道是否符合实际工程案例。印象中是一根摆杆,子弹穿出的速度由摆杆推导,根据能量守恒由摆杆的势能变化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