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段程式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3-02):
各位师傅:
             你们好!请帮忙看看这段程式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G65  P2015 A31.  B25.  C17.26  I0  H2.309
             请指点

网友A:
这是对程序号为2015的宏程序调用并赋值的程序段 ABCIH后面跟的值是对相应字母所对应的自变量地址的赋值   例如H2.309 即对H所对应的#11赋值为2.309    所以要想理解这个段式具体如何走刀路  还是要结合着看被调用的2015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对程序号为2015的宏程序调用并赋值的程序段 ABCIH后面跟的值是对相应字母所对应的自变量地址的赋值   例 ...

#11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在哪里?

程序号为2015的宏程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