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气保焊机 的问题

楼主(2014-03-02):
如题 想添置一台CO2焊机 去市场问了问    问糊涂了  逆变式  晶闸管  抽头    搞不清   请各位给个建议  主要是焊接A3板   10-20的板厚  在室内工作(一般不移动的)  轻重无所谓  三防可有可无   介绍一下买什么样的机子   什么牌子的好   预算8K以内(按500型算)

网友A:
奥太和松下

网友B:
上海沪工也可以。NB-2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奥太和松下

松下的预算严重超标  奥太的我们这好像没的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海沪工也可以。NB-250

250的 可以焊20的板厚?  小了点

网友(点评):
那就500的。

网友:
沪工的也还行

网友(2014-05-07):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再配置一个瑞士optrel的焊接面罩,做好焊接防护

买松下350的可以了,奥太虽然焊接参数调节很方便,但使用时不稳定,时间长了体现更明显

网友:
推荐华远的NB350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