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机功率计算求教

楼主(2014-03-02):
   请高明老师帮助。需求液压系统机构主要作用如图.1.主要参数:载荷2000kg,行程500mm,速度10mm/s,要求伸缩转换小于0.3秒,追求越快越好。请帮助设计预算、满足参数的需求,并追求液压电机功率最小值。2.请教是否有液压机功率计算公式,在得知液压机载荷2000kg(1吨),速度10mm/s (10mm/秒),行程500mm时,求液压机电机最小功率值。拜谢!联系电话13647355966

网友:
我不知道你想得到什么?不知你自己是否知道。
如果单是圆周运动,电机就可以了;
如果是液压到圆周运动,油马达就行;
有必要来发明个新东西?

网友:
液压大爷来了,这就是现代的中国独生子女大学生,什么都不会。

网友:
这么做太复杂了。除非特殊的工况限制了必须这样做。
完全可以采用标准件。

网友:
你买个液压站,就好了,不用做

网友:
你这主要用作干什么,非要液压转动

网友:
新人,个人理解:
   1.载荷,阻力,液压缸效率,齿轮效率等综合,压力取23000N;
   2.液压缸按60的算,无杆腔压力取8.2Mpa;
   3.60缸,速度10mm/s,流量28.3L/mim;
   4.泵的效率,压力损失,流量损失等,综合功率P=5.5kw。
鉴于伸缩转换要求(个人理解工进-快退-工进),选择双泵供油。
接触液压时间不长,有错的地方希望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