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加工该零件?加工过程中用到哪些夹具?

楼主(2014-03-02):
怎样加工该零件?以及加工该零件过程中用到哪些夹具?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加工

网友A:
锯    车     铣      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锯    车     铣      磨

那应该如何设计夹具呢?

网友B:
主要是顶针,其他没什么夹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顶针,其他没什么夹具了

那螺纹和杆连接的那部分斜面怎弄?应该是铣吧,是否用到专用夹具呢?

网友A:
铣床有分度头和顶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铣床有分度头和顶尖

标注还有技术要求

网友:
看起来不是很难啊。 就是M82.81有点费解。

网友C:
用分度盘就可以了啊,怎么位置度写出来啊,这样看着很费劲啊

网友A:
图纸技术要求中的A、B、C、D、E都在哪里,没有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分度盘就可以了啊,怎么位置度写出来啊,这样看着很费劲啊

我拿到的图纸就只是这样,但老师叫我们根据该零件设计一个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技术要求中的A、B、C、D、E都在哪里,没有找到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今天去问了老师,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本来想用铸空的阶梯轴毛坯的,但他说不行,原因是成本太高,技术也跟不上,不知他说得对吗?对了,该零件是大批量生产的。

网友:
这图纸标注真有意思

网友:
用数控车床吧,夹具就是车床自身的三爪卡盘和车床的顶针。对表面粗糙度有要求的话,应该还有上磨床吧

网友:
这貌似用不着夹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