镗床镗孔问题请教 总是大小孔

楼主(2014-03-02):
请教师傅  在镗孔的时候,一把刀 一根镗杆 镗出来的两个孔却总是不一样大?工作台运动镗孔,主轴不动!为什么镗出来的孔总是刚开始镗的比最后一个孔总是小5丝左右呢!愁死了,7毫米的加工量 ,两把刀!前刀吃6毫米 ,后跟刀吃1毫米,直径62毫米轴承位,俩孔总距离200毫米长,壁厚15毫米!镗杆直径40毫米粗,250毫米长,工件灰口铸铁,刀刃开窍,转速280转,走刀量28!请教师傅 为什么一根镗杆 镗出来的两个孔不一样呢?谢谢师傅指点!

还有 这两个孔镗完后测量,总是一样椭圆!比如X轴—2丝 Y轴却+4丝 ,总是这样!为什么会椭圆这么厉害!刚买的二手镗床,是轨道精度的问题吗?还是主轴间隙大了?

网友A:
打一下主轴的振摆

网友:
可以测下机床精度
或者镗孔的时候,最后精镗单边10-15丝,再看看情况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一下主轴的振摆

主轴震摆怎么用表打啊? 是打外圆还是平面啊?  是手动旋转主轴 还是机械旋转啊?谢谢师傅指点!

网友:
发个图片,看看你的床子的状态

网友:
走刀大了,16试试,要用旧机床保证孔的质量就只能用铰刀了

网友(2014-05-11):
主轴回转中心和工作台运动方向不平行。

网友:
兄弟,大小孔的原因我暂时不知道。但是,我觉得62的孔,转速才280,线速度太低,最后一刀余量太大,这样做出来表面粗糙度不好。椭圆的话,我建议考虑下夹具问题,有没有过定位,或者有没有辅助支撑在吃完刀后受力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