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板材折弯成方框的工艺

楼主(2014-03-02):
304,不锈钢,1mm厚;
尺寸见下图:
谢谢!

楼主:
请教各路高手,开料为板材400*103,8mm为90°折边,能否折3次形成一个方框?

补充内容 (2014-3-6 21:59):
在落料的时候开好余角。翻边要求45°斜边平整,方便后道焊接工序。折弯误差大,打算用模具折弯,严格控制在+/-5丝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

网友B:
没搞明白呢。
看第二张图,要开余角。然后四次折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搞明白呢。
看第二张图,要开余角。然后四次折弯。

是的,落料的时候开好余角。如果用折弯机,是4次;
现在想用模具折弯,1mm厚折弯机可能不够力。主要是误差可能超标了。

网友:
没看明白,2个图没有关系吧?第二个图用折弯机是没办法折的,不能折成封闭图形,而且你的开料尺寸400太大了,要减掉折弯刨除,你这个尺寸,别说5丝误差,100丝误差也不止。

楼主:
上面那个图是俯视图,整体结构是一个板材折成方框;
下面那幅图示方框的有一个边有90°翻边,拼角,翻边长度8mm。
+、-5丝是内空的误差。有鉴于公差太严,所以使用模具折弯,折弯机没法弄。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面那个图是俯视图,整体结构是一个板材折成方框;
下面那幅图示方框的有一个边有90°翻边,拼角,翻边长 ...

5丝公差不是问题,好点的数控折弯机一样能达到,其实用模具,出非你一次成型,否则精度都和折弯机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5丝公差不是问题,好点的数控折弯机一样能达到,其实用模具,出非你一次成型,否则精度都和折弯机差不多。 ...

用模具折弯不可能一次成型。方框可能需要折2次;翻边可能需要折4次(为保证平齐,每次用模具折一个边;这是初步的方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模具折弯不可能一次成型。方框可能需要折2次;翻边可能需要折4次(为保证平齐,每次用模具折一个边;这 ...

那精度就和折弯机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精度就和折弯机一样。

数控折弯机在折方框最后一刀的时候,无法避位吧。1mm厚,很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