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机加表面粗糙度

楼主(2014-03-02):
一般情况下,普车的、数控车的、普通铣床的、CNC的表面粗糙度是多少?
求有经验的高人指点。

网友A:
一般可以达到Ra1.6,Ra0.8以上就要上磨床,不过在社区有用普车做到Ra0.4的大神,佩服!

网友(点评):
请问普车与数控车是一样的吗?铣粗糙度也是一样的吗?谢谢回复

网友B:
撇开材料和工艺谈粗糙度都是没意义的

正如你问,单车能跑多快??从小朋友的单车到奥运比赛在专用赛道的,差距十倍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可以达到Ra1.6,Ra0.8以上就要上磨床,不过在社区有用普车做到Ra0.4的大神,佩服!

金刚石车刀也是能车到镜面的,看具体工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撇开材料和工艺谈粗糙度都是没意义的

正如你问,单车能跑多快??从小朋友的单车到奥运比赛在专用赛道的 ...

说的好

网友:
书上有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书上有是有,但你说按书上的标准车的精密能到0.1,那我给加工点也不能标这个啊,人家会笑死我的。一般比较统一的说法是1.6就能车,0.8上磨床。不知道铣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