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15的同轴度不好保证,有无好办法

楼主(2014-03-02):
如果先双顶尖加工外圆,后加工花键,0.015的同轴度不好保证。

我想先把花键加工好,然后再以花键和中心孔定位加工右端键槽和整个外圆。

有没有大侠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0,015同轴度怎么不好保证

网友:
图纸看着有点费劲,没弄清楚齿部是个什么东西,除了螺纹其它都要渗碳,那花键肯定要先做到位,齿部和外圆留余量再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