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我把圆弧的起点和终点列出来行吗?

楼主(2014-03-02):
大神们帮我把圆弧的起点和终点列出来行吗?或者给我发个CAD的截图也行

网友:
楼主第二次发帖了 肯定很着急   今天晚上给你答复

网友A:
楼主第二次发帖,请用好g01功能就好了

网友(点评):
不行,不知道尺寸,程序出不来,

网友B:
他第一次发缺尺寸,这次还缺2个尺寸。你发给我邮箱地址,我给你图。

网友(点评):
这就是我拿到手的图纸,我也是为了缺尺寸才求助你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第一次发缺尺寸,这次还缺2个尺寸。你发给我邮箱地址,我给你图。

522913075@qq.com

网友(点评):
全尺寸图已发你邮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第二次发帖,请用好g01功能就好了

G0X200Z10
G0X200Z-15
G01Z-17.5F0.1
G01X253,R3
X297,R3
Z-50
X305
Z5
楼主参考一下这段程序,看明白了就好了,有一大堆是采用未机加工达到粗糙度要求,属于铸造成型的。若是非要加工你还是想法看透上面的路径。楼主是明白人,程序头尾就省了

网友:
昨晚画图了  缺少一个尺寸   水平13   和21.8连接的那个直线缺少直径方向尺寸   那一小段直线无法做出     另外 那几个R3圆角如果按相切连接圆弧特别小了

用的proe相切约束   最后按图纸尺寸修改 发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尺寸是自己算出来的吗,。。。。还是用cad画出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