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开线花键和齿轮自绘线切割图纸

楼主(2014-03-02):
各位出马的大仙,哪位常做渐开线花键和齿轮自绘线切割图纸,可以一起聊聊。
我做过几个,配合都挺好的,和外协厂加工的一样好用。有时候多动手会对这些有更深刻的了解。

网友:
齿轮自制绘线切割图纸?---通过计算绘制,还是软件生成?

网友:
我来说几句:
1.我常用两种软件来做渐开线齿轮图,一种用CAXA,另一种就是用SOLIDWORKS的极坐标方程来绘制。CAXA绘制主要填写参数就可以了,SOLIDWORKS绘制时,注意变位系数就可以了。
2.我常做德标的花键(DIN5480),如果是外花键加工采用插齿和慢走丝线切割,但是有些零件结构限制不能采用上述两种办法了,只用购买滚刀来加工了,滚刀在使用前一定要试刀,特别是国产的,可能要修刀几次才能成功。内花键我是一般采用插齿来加工。
3.不管是什么样的花键,检具一定要好,检具我是一般是采购的,不过碰到很少用的花键,我们是慢走丝自己制作检具,一般进口的线切割机都可以按照图形制作,不过你注意用的钼丝的直径,它的直径将会影响的你公差。

4.花键的公差我们采用跨棒距或公法线来检测。如果用插齿机(数控)来做花键,我们一般在加工后还走一次空刀,这样可以保证粗糙度。

网友(点评):
朱大哥,您做Sv时用最大实际尺寸和最小实际尺寸还是最小作用尺寸和最大实际尺寸来控制Sv的边界的? 做tv时也存在这个问题。做Sv我是按照最大实际尺寸和最小作用尺寸绘线切割图纸,做tv时我按照最小实实际尺寸和

网友(点评):
最大作用尺寸来绘制图形的。按照我这样做,实际使用没有问题。我现在怀疑要按照最大和最小实际尺寸来做图,请问朱大哥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