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加工成这样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4-03-02):
内螺纹,丝锥加工,卧式加工中心,M10*1.25,通孔,底孔钻头直径D8.8,工件材料40Cr,硬度HBW245-298,转速255-500(试验过该区间几个转速,结果差不多),乳化液冷却
请教:螺纹加工成这(⊙_⊙)样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和转速,切削油有关。不同的材料应选择不同的转速和切削油

网友:
难道是防松?

网友(点评):
不是,是加工质量不好

网友:
应该是材料原因吧

网友:
楼主是什么材料报上来,是否是材料太黏了,韧性塑性太好,有没加切削油

网友(点评):
乳化液冷却

网友:
第一感觉,中心高不对,第二,没买适合的刀具或是手磨刀

补充内容 (2014-3-4 19:13):
不好意思,我还以为是车的螺纹呢,这个可能是材料太软的缘故

网友(点评):
底孔和攻丝在一台床子上,一次装夹完成,不会有问题

网友:
接6号的兄弟:1  要先打中心孔
                    2  买螺旋丝锥

网友(点评):
有中心孔,也是螺旋丝锥

网友:
螺纹表面不是被切削掉的。是被“啃”掉的。

网友:
买螺旋丝锥?没加切削油?不够锋利?

网友:
估计是材料原因吧,材料退火,丝锥是用什么油冷却的

网友(点评):
不会是丝锥没夹紧吧?

网友(点评):
乳化液冷却的

网友:
用的哪款丝锥。丝锥是否有铁屑缠绕。攻丝夹头是否用的弹簧的。

网友:
通盲孔?硬度多少?螺纹精度要求?
首先一点底孔尺寸偏小,要是6H的话,8.9比较合适
另外从螺纹外观来看应该是丝锥不锋利并且排屑不好,主要原因还是丝锥不锋利。
建议换型。

网友(点评):
通孔,HBW245-298,精度6H

网友A:
40Cr 太黏,考虑换下切削油,丝锥也要换好点的

网友(点评):
加工中心还有钻孔,用油不行,只能用乳化液冷却

网友:
我们客户40Cr的连杆大都用挤压丝锥干,寿命好很多,并且螺纹质量好。

网友:
我猜测是转速太高了,你再试试调整一下转速

网友:
应该是材料原因,还有丝锥是不是有问题?锋利不?

网友:
先头攻,后再攻一次看看

网友:
与我司的一个产品差不多.40Cr,HRC30-35,M10.开始我司做这个产品也很难,最后算了做出来了.

网友:
建议兄弟下次把丝锥和刀柄拍上,这样更有利于分析。
可能有几个原因:
1)丝锥不够锋利。
2)夹持方式的问题,用的刚性攻丝,但是机床主轴有点不同步,导致进给跟螺距不匹配,但是又不严重。(因为严重了会断丝锥)
3)切削参数问题,转速可能太高了,试试转速降低些,你这硬度应该是调质过的。

网友:
40cr这个材料我们也经常用,但是都是在攻丝机或者手攻,没遇到这样的情况,看着这个螺纹表面像是啃掉的,建议LZ看一下丝锥是不是钝了,或者冷却液换成油试一下,我们这边攻丝都是用菜油来攻的

网友(2014-04-04):
车工飘过

网友:
加工中心功牙?  什么系统的? FANUC还是三菱的, 我看好像是主轴转速与牙距不同步?啃下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Cr 太黏,考虑换下切削油,丝锥也要换好点的

你钻孔时用切削液,攻丝时加一点油试一下,再就是转速有点高,可能丝锥不够锋利。

网友:
转速降到100以内?

网友:
回火后试试

网友:
水平问题,速度太慢

网友:
果断评论 1转速太高   2丝锥质量有问题,跟切削液关系不大

网友:
螺纹底孔没控制好

网友:
只能说换好的镀层好的切屑油

网友:
40Cr加工成这样,,钻多大的孔哦,这么硬不好加工

网友:
我觉得是转速太高  看什么丝锥
进口 涂层的在200-180之间
国产的 在100-80之间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从图上只能看出螺纹一面粗糙,建议看下螺纹另一面是什么情况,之后再做具体分析。
此外,最好把现用丝锥发一张上来,看下螺旋角度。

网友(点评):
另一面和这面一样粗糙,(相机无法同时照到两侧) 那批活已经加工结束了,现在无法实验了,有时间争取发张照片让大侠帮分析分析

网友(2014-05-06):
先人工用手锥试一试,来判断是否材料的问题

网友:
1.底孔实际尺寸小了?
2.排削不畅?
3.冷却不够?

网友:
用色拉油试试,转速调低

网友:
检测你的程序看看。

网友:
转速有点高

网友:
硬度比较低,用挤压丝锥,效果一级棒

网友:
丝锥没有问题,转速和切削油关系

网友:
速度太低

网友:
250  用 菜籽油

网友:
刀问题、进给量、速度、材料都有问题,具体自己分析下

网友:
表面怎么这个样子?

网友:
丝锥不够锋利,切削条件也不是很好

网友:
楼上很多都说对了

网友(2014-06-13):
,没遇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