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做齿轮常用什么材料

楼主(2014-03-02):
大家好,你们做齿轮常用什么材料和热处理及机加工艺?一般能做到几级齿轮?

网友A:
齿轮材料就非常复杂了,没法说了,要一本书才能说清楚,起码俺用过几十种材料,

当年一个重要的齿轮轴,特殊材料,因为无法退火,没法上床子,被机械厂几次退回来,最终解决了,齿轮太复杂了,学一辈子都不够,

俺年轻的时候,前辈教育俺,说,到你自己能设计特大齿轮加工床子的时候,基本可以算懂一半齿轮,现在俺就自己设计大床子了,感觉人家说的对,连回转台的‘悬浮’都最终搞懂了,学无止境阿,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齿轮材料就非常复杂了,没法说了,要一本书才能说清楚,起码俺用过几十种材料,

当年一个重要的齿轮轴, ...

998大侠,回转台的“悬浮”是什么意思,能简单的介绍下吗?

网友(点评):
轴向滑动轴承。

网友(点评):
这个悬浮是一个油漠厚度的控制,无论加工件大小都能够保证一个油膜厚度不变。

网友(点评):
谢谢诸位,受益匪浅

网友(点评):
好像三坐标里面有“悬浮”的东西!估计是不需接触,不磨损,高精度的东西!

网友B:
45#    40Cr      42CrMo  等等,好多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    40Cr      42CrMo  等等,好多种

不同的材料热理工艺是不一样的。

网友(点评):
听杨大侠的~~

网友:
优质碳素钢 35(正火或调制) 45(正火 调制或正火) 50(正火)
合金结构钢 40cr(调制或表面淬火)35siMn(调制或表变淬火)40mnb(调制或表面淬火)

网友C:
我们公司齿轮材料:40cr    20CrMnTi
圆钢下料。。。不是锻件。。(为了节省成本)

网友(点评):
这也行? 用什么上的齿轮啊,大侠

网友:
20CrMnTiH没别的

网友:
大家都知道齿轮的材料很多,间单几例:工业上的一般为碳素钢,合金材料,(各种机床的齿轮)民用的一般为有色金属(钟表),儿童玩具一般为塑料(车,枪)等。

网友:
金属的有 45#    40Cr      42CrMo  等等,非金属有MC尼龙、POM等等

网友D:
20CrMnMo 渗碳淬火 滚齿加工,精加工是磨齿,6级精度

网友:
这个看具体用途!钢件齿轮,粉末齿轮,塑料齿轮等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齿轮材料:40cr    20CrMnTi
圆钢下料。。。不是锻件。。(为了节省成本)

你们产品形状这么规整?

网友:
20CrMnTi 45之类的 还有奥贝球铁【ADI】【试产中】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们产品形状这么规整?

都是二货领导的决定,没办法。。。
都是低俗齿轮,承载小。

网友:
现在钢齿轮利润太少了 高投入回报不成比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齿轮材料:40cr    20CrMnTi
圆钢下料。。。不是锻件。。(为了节省成本)

小型减速机,很小的扭矩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CrMnMo 渗碳淬火 滚齿加工,精加工是磨齿,6级精度

我们厂里差不多
齿轮的一般热处理是不是都是渗碳 淬火啊

网友(2014-04-02):
40Cr 渗碳淬火 滚齿加工,精加工是磨齿,7级精度

网友:
说说我这用在压缩机的高速齿轮上的材料吧,至于为何这么选择我还没研究明白。
6级精度:: DIN 16MnCr(S)5 or 20MnCr5
5级精度:DIN 17CrNiMo6

网友:
42CrMo 是什么材料?价钱怎么样?

网友:
重要的我们用 42CrMo
一般的用45调质
为了降低噪音还用过MC尼龙
所以用什么材料还得看工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