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东西怎么机加工?尤其是下面那个槽

楼主(2014-03-02):
(图片)

网友A:
能否槽加工后再焊接?

网友:
里面那些角也不好加工。

网友B:
是什么什么材料,量有多少,才有高人指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什么材料,量有多少,才有高人指点呀

铝的,那些直角洗成圆角也没关系,最主要的是那个槽能不能加工出来

网友(点评):
大小多少,量多少。先说个量大的。直接开模。量少,在槽那头打个小孔,用线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槽加工后再焊接?

是铝件,焊接的效果很差的

网友C:
直接铸出来,,,,,要不就手工錾。那个抽芯起模不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铸出来,,,,,要不就手工錾。那个抽芯起模不难的。

数量不大,老板觉得开模不划算

网友D:
要求一般的话试哈这种刀

网友(点评):
正解,我们这边用这种刀在cr12上开槽都没问题,何况是铝件

楼主:
大家觉得这样能不能铣出来?

网友(点评):
可以吧,没有搞过。量小没有什么好办法啊 。

网友(点评):
问题是边上怎么弄?

网友(点评):
要看你这个件的大小了,如果太大还真不好加工,小点就没有问题,那个槽可以铣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铝的,那些直角洗成圆角也没关系,最主要的是那个槽能不能加工出来

线切割不行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家觉得这样能不能铣出来?

这个简单了,可以做

网友F:
机加工是搞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简单了,可以做

槽的端部怎么洗

网友:
如果量不大的话,可以铣刀先铣出槽的大部门,剩下的边缘的一点点用修磨出来!

网友:
就看你清跟怎么处理,圆角多大可以接受。T行刀铣槽      OK

网友:
本就不是什么大问题,是设计的把问题复杂化了。按照你最后一张图,可以把槽加长(具体就草靠你使用的刀具),还有就是建议你下次加上零件的基本长宽高等信息,同样大小图片的零件可以是很大也可以是很小

网友:
电火花 就能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觉得这样能不能铣出来?

看槽的深浅,如果深度小于铣刀加工深度,应该没问题。

网友:
清根的代价大,修改设计吧。

网友:
看看 怎么加工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可以的
就是两侧不能加工到根部,留有圆角

网友:
一心想要就能做,标尺寸

网友:
有三面刃圆弧铣刀,就搞定了

网友:
放电加工吧

网友G:
T型刀铣,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尺寸不大的话,可以电火花打一下

网友:
楼上的切切刀不借的选择

网友:
一直在关注这这个槽怎么加工出来,楼主完事后一定要告诉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求一般的话试哈这种刀

你这个到肯定不行的,他那个槽没有退刀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机加工是搞不出来的

赞同

网友:
设计能不能改一下,做一块垫板锁几个螺钉上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觉得这样能不能铣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觉得这样能不能铣出来?

这个没什么问题的,如果精度不高,自己磨把刀都行

网友:
请出工程图才能知道能不能加工,精度很重要

网友:
可以铣,两边的直角不能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求一般的话试哈这种刀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G:
T型刀铣,应该没有问题吧

赞同

网友:
更新的图T型刀可以加工,第一种我能想到的只有电火花可以加工。

网友:
改造一个90度的立铣头,装立铣刀就可以解决

网友:
用刀柄夹住车床上用的切槽刀,然后直接走直线,直接加工

网友:
设计图纸的,不太懂工程应用的

网友:
设计者的问题,分成2部分就好了

网友:
槽刀铣不到位行不行

网友:
可以上上成型刀 就是不是知道你的边要求高不 可能不好清角

网友:
先粗铣,在用火花机打火花。

网友:
真心的不好加工,应该是加工好再并起来或是毛坯出来的

网友:
应该可以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觉得这样能不能铣出来?

如果要求不高可以用楼上的那个T型刀试一下

网友:
用T型的铣刀铣出来说OK

网友:
楼上的T型刀就可以了,不羁还要用放电做个电极

网友:
T型刀加工,这完全是设计不考虑加工,让费加工成本,设计浪费

网友:
9楼正解,T型铣刀加工

网友:
加工好后2块合一块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觉得这样能不能铣出来?

应该没问题吧,用盘铣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觉得这样能不能铣出来?

目测能够洗出来滴!

网友:
小的话电火花加工

网友:
改成那样的话完全可以用T型刀加工出来了

网友:
我觉得铝的话用刨的比较好,正反两把刀左右各刨一半,清根也不是难事.

网友:
槽刀加工,边角放电清根

网友:
如果没有密封,强度要求。此侧面采用组装方式,槽两侧分别是两块独立的铝合金板拼装上去。

网友:
就用特殊的刀铣出来可以做到的,就是那个R角会大一些,我以前做过

网友(2014-06-03):
三面刃冼刀,但是左右不能加工成直角

网友:
问题是真的需要要这样设计吗?如果不需要,为什么不改变设计方式,硬是要这样的话 ,电火花就行啊

网友:
现在有动力头刀具,转个90度再加工。不过边上还是圆弧形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觉得这样能不能铣出来?

按10楼图的结构,工件尺寸小用T型铣刀,工件尺寸大用直径50的三面刃铣刀或槽铣刀立铣加工沟槽。

网友:
能不能把槽做穿,要么设计成组合件,螺丝固定

网友:
考虑分体加工啊

网友:
要是一定要这么做的话,也是可以的,这是我们目前正在做的类似产品,QQ2389144565

网友:
机加工加工不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觉得这样能不能铣出来?

刀盘能伸进箱体内吗?

网友:
没给 大概尺寸啊

网友:
看用不用清根了,如果清根的话就得先加工在焊接了

网友:
做电极放电,或者焊接,否则无法清根!

网友:
如果需要外协做,或者技术交流请联系我李15250072767嘉兴邦达机械23891445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