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堆橡皮筋怎样可以自动分离成一根一根的

楼主(2014-03-02):
橡皮筋就是很普通的那种,小时候女人用来扎头发那种,黄色的。
我现在需要将一堆分离开,成为一根一根的,谁能有好办法,又简单又可靠。

谢谢!

补充内容 (2014-3-3 21:32):
加料来了,我来增加一个规矩,帖子里面,如果谁的方案确实可行,我如果采用了,而且成本在预算之内,则给予一定的奖励品。具体什么奖励品,也可以在帖子里面回复上。但是不要太不靠谱,我不是土豪。

补充内容 (2014-3-6 20:14):
很多人需要看图片,已经补上,在23#楼。

网友A:
快刀斩乱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刀斩乱麻

添乱

网友B:
难的问题总放在"简单求助"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的问题总放在"简单求助"中

不知道放哪儿,就只有这一个求助

网友:
我瞎想的,嘿嘿,权当抛砖引玉啊
1.装个摄像头,图像识别后用类似机械手的装置自动分拣,这个主要在图像信息的处理和控制上,貌似挺高端的,不过不实用
2.搞个筛子,来回振动,每个网孔设计成只能通过一条皮筋,我觉的鉴于橡皮筋的材质特点,筛子的材料和网孔形状要专门考虑,可以研究一下
3.一堆皮筋下放个类似于鼓风机的装置,把皮筋都一根根吹起来,至于怎么分别收集,我还没想到哈

网友(点评):
ccd肯定能搞定,只要识别条形物体就行。 筛子的比较便宜,但是橡皮筋这种材质的,不一定能按规矩走啊。就算一根一根掉下来了,也无法阻止两根一起掉下来。

网友(点评):
这也是个理料问题,关键橡皮筋没有固定的形态,还可能扭曲打架。我以前也搞过一个项目针对不固定形态物料分离与投放的,无果。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放哪儿,就只有这一个求助

我切黄瓜总是留着一点不切断,因为黄瓜脆,放到锅里操几下就散开了,这个不知能否借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切黄瓜总是留着一点不切断,因为黄瓜脆,放到锅里操几下就散开了,这个不知能否借鉴。

不是很明白。
橡皮筋要重复利用的,所以每次来都是一堆。

网友:
多孔筛,下面通高压气体,橡皮筋会吹起来,上面用机械手带吸嘴,0.5mm左右口径的,跳起来的橡皮筋会吸上去,然后转移。。。。

网友(点评):
值得一试,要考虑一下吸住的会不会也被吹走。

网友B:
把皮筋放在水里好像好处理些

网友(点评):
我也想过泡水里,但是没太想清楚全过程。望指教。

网友(点评):
橡皮筋在水里,如果水流动,就会自动跟随水流直过来,但是,怎样控制通过截面的皮筋数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皮筋放在水里好像好处理些

感觉可以,也许

网友:
淘金器具

网友(点评):
嗯,我查查。

楼主:
沉了,继续集思广益啊

网友:
抛块砖:

1.震动盘,里面放上所有的皮筋(也不道你有多少,反正是要放足够多),洒适量滑石粉(彼此分离即可,多了会冒烟吧),皮筋都散开后,升高震动盘一侧,使皮筋向低端移动;

2.在震动盘出口上方设置一个转筒,调节它的高度(估算一个半皮筋的高度为好),就是比它高的都给转回去挡住,比它低的可以掉下去。

3.震动盘的出口下方有一传送带,它上面应该是一个一个散布的皮筋了。

可以再用坡度震动+通道约束的方法让它们排成队。

网友(点评):
请问您是专门做振动盘的吗?你确定可以分开橡皮筋?如果成本不是很高的话,可以做做。

网友(点评):
皮筋被长时间压实粘连的话,扯断了都不会分开,这样的估计极少。出口是等宽的,它只会被挡在那里但不会影响大部队哈

网友(点评):
振动盘可以试试,我们公司用过振动盘分扎带的,处来的都是一个一个的

网友:
直接用细钢管或钢筋等焊上底座,将橡皮筋取下时套在钢管上,多做几个循环使用

网友(点评):
除了来人给你一把橡皮筋,其它工作内容不能有人干预

楼主:
继续顶起,集思广益

网友:
建议lz来几张实物照片吧。
一团和一根根,都是啥样子

楼主:
继续顶起!考虑了好几种方案之后,考虑用风压场来实现,不知道可行性怎样。

网友:
有一种淘金方法,泥沙由水槽过,水槽底部做成象搓衣板,重的金子沉在底部的v槽中。由此,水槽宽度做成等于橡皮筋长度,还在每个槽两边打孔,使由孔中流出的水给橡皮筋的两端一个足够的力停下就不动了,中间开个通路好取料。你好执着不成功就不罢休吗?

网友(点评):
这个必须要做的,就跟做设备必须有机身机架一样。你说的这方法我昨天查过,我作为备用方案留着呢,因为需要水,我还需要用压缩气体吹干,所以就先直接考虑风力场了,跟你这个水流场有异曲同工之处。

楼主:
一天一顶,每天都顶!

网友:
最好还是发张照片,大家好有直观认识。
初步方法:
1将皮筋放到传送带上,出口加吹气,,估计单个皮筋会被吹远,一坨的不会被吹远。后面再处理

楼主:
附上图片:

网友(点评):
1.用叉子叉,叉子间距大于防松状态下的皮筋直径; 2.叉子水平放置,振动,使皮筋散开(类似于晒挂面); 3.带外齿的圆片转动分离皮筋;

网友:
叉子叉,然后震开

网友(2014-06-17):
楼主用风压做的怎么样了呢

网友:
提供一个思路看看行不行啊。类似于震动盘,橡皮筋可以放在一个容器里,用震动或者是吹让他来回窜动。在容器地下放一根轴,直径跟橡皮筋内径差不多。然后让橡皮筋一个个整齐的穿到轴上。

网友:
设计一根(小幅度的偏心)细小圆棒,可以从工作台下面往上升,上升到一定高度后,在偏心转动,把旁边没有套到的橡皮筋甩开……就这样往复运动,最终大部分都分好了!愚见

网友:
你可以尝试冰一下,橡皮筋在低温下 容易变硬,所以接下来 在把他摔一摔就好了 以前玩过

网友C(2015-09-13):
我也在开发这个项目,现在你有方案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开发这个项目,现在你有方案没有

这都是啥自动化机器?来些图片介绍下前后工况。
振动盘+CCD,觉得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都是啥自动化机器?来些图片介绍下前后工况。
振动盘+CCD,觉得怎样?

用不起CCD

网友:
楼主有时候加QQ交流一下橡皮筋自动整列的项目,QQ479714609

网友E:
拿到水里加热,热胀冷缩,冷却了橡皮筋就都松了再一振动就分开了,整个收集装置完事!

网友:
一根棍子穿过,然后震动,可以手动试一下效果!

网友:
不想人工干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拿到水里加热,热胀冷缩,冷却了橡皮筋就都松了再一振动就分开了,整个收集装置完事!

这个不能放到水里的!自动整列是前一段的工序,后面还有套橡皮筋的工序

网友:
我认为是否可以这样:首先有一个平台把皮筋放在这个平台上然后平推下去,平台下有多个锥形体,皮筋有一部分套在锥形体上,没套上的掉到更下面的平台上,收集后重复

网友:
两思路:1.为什么是一堆,避免源头成一堆  2.机械不理想话,扔个闲妇,计时

网友:
异想天开:回炉熔化,再挤成形,皮带送走

网友F:
不知楼主是否玩过一款游戏机,在水里套圈的那种

网友G:
看你发的图片  橡皮筋还是有一定的强度的 不会出现 扭成麻花状  基本都是圆形的  所以这就好办了  用一个比橡皮筋直径大一点的圆柱筒,用橡皮筋把筒装满,然后 用根前端为圆弧的棍儿(为了不扎伤橡皮筋) 从筒的中间 一直扎到桶底  然后 把筒和棍一起上下转180度 ,然后把筒拿开  你会发现 一大部分皮筋都会套在棍上 只有少部分会掉落下来  成功率在80%以上(但注意 一定要从筒的中央往下插,丛边上插你可能一根也不会套在棍上)  这方法其实挺简单的 关键这个橡皮筋要有一定强度 不能有太多的麻花状。  成本也不高 你可以试试楼主,人工试成了 你就可以让这些运动由机械代替。(只要圆柱筒不是太深,棍能很轻松的插到底)  楼主如果试了 效果还满意的话 别忘了你说的奖励哈  嘿嘿

网友H:
来张照片看看怎么的一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知楼主是否玩过一款游戏机,在水里套圈的那种

这个玩过

网友:
引用 网友H:
来张照片看看怎么的一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看你发的图片  橡皮筋还是有一定的强度的 不会出现 扭成麻花状  基本都是圆形的  所以这就好办了  用一个比 ...

朋友你好,可以加我QQ交流一下吗?不是听得很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你好,可以加我QQ交流一下吗?不是听得很明白

QQ;479714609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你好,可以加我QQ交流一下吗?不是听得很明白

397756745

网友I: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采用振动分离。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采用振动分离。

这个方法试过了,不行

网友(2015-11-14):
因为我也做过此类的项目,你那个东西可以用振动盘实现分离的,不过振动盘不需要喷胶。不过在前端需要增加一个限位,防止带走另外一个产品。

网友(2016-04-01):
这还不简单吗,你自己用手试试,用一根很细的钢棒,比较平的一点的方向插进去,再平着捞起来,圆圈不都穿在钢棒上了?然后加一个两级震动模式,第一级先把搭在一起的震开,第二级就是直线震动电机呀,直接橡胶圈输送走,完美

网友:
大有人才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