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序尺寸与公差

楼主(2014-03-02):
加工阶梯轴,如何确定粗车和精车的工序尺寸与公差

网友A:
这个只有翻手册了,或者拿个东西去问老工程师或老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有翻手册了,或者拿个东西去问老工程师或老师傅

自己研究了半天都没啥成果。。

网友:
这个的看实际情况。一般直径30左右的,粗车轴向留1mm左右、径向0.5mm左右;精车轴向直接到位、径向留0.1~0.2mm。最主要的是多去车间走走,听听情况。留多了,精车和精磨都费时间;留少了,就报废。材料变了,也要跟着变,每种材料热处理的变形量是不一样的。

网友:
这个得看实际情况。一般直径30左右的,粗车轴向留1mm左右、径向0.5mm左右;精车轴向直接到位、径向留0.1~0.2mm。最主要的是多去车间走走,听听情况。留多了,精车和精磨都费时间;留少了,就报废。材料变了,也要跟着变,每种材料热处理的变形量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