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钻头钻孔深度的讨论

楼主(2014-03-02):
有没有大神指教一下钻头钻盲孔是其最佳深度,有没有哪位大神总结过(主要是小孔的),比如φ5,深**。
                  机械设计新手求教

网友:
深度不是问题,随便设计咯

网友:
等下回去帮你查一下

网友A:
钻孔深度是根据使用需要而定的,没有最佳深度,从设计上,尽可能考虑可深可浅的,选浅的,一般来说,设计上尽量考虑孔的径深比不要超过1:6,但这也不是必须的,一切服从需要,比如一些液压阀、内燃机、化油器等等,常有一些油孔的径深比超过1:20有时考虑到小深孔加工的难度较大,还可采用加工时孔的直径大一些,然后孔内下一个套管,套管采用拉伸的铜管。

网友(点评):
基础扎实,经验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孔深度是根据使用需要而定的,没有最佳深度,从设计上,尽可能考虑可深可浅的,选浅的,一般来说,设计上 ...

谢谢指导,就却这样的数据以便于往后的设计,也就是需要个经验的值,肯定不是必须的依据。再次谢谢

网友B:
简单的在机械设计手册上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钻孔深度是根据使用需要而定的,没有最佳深度,从设计上,尽可能考虑可深可浅的,选浅的,一般来说,设计上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在机械设计手册上都有。

这个我倒真的没去认真找,以为在这里请教有经验的前辈比较好就来这里问了、

网友C:
钻孔深度应比螺孔深0.2~0.5D(D为螺纹基本大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钻孔深度应比螺孔深0.2~0.5D(D为螺纹基本大径)

有关系???看不懂。。。

网友:
有关系啊,和你所用螺纹的长度和直径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关系???看不懂。。。

他这个说的是钻孔如果要攻螺纹的话,一定要比需要的螺纹深度深0.2-0.5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