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装配工艺员,感觉没什么好学的

楼主(2014-03-02):
我是装配工艺员 ,基本就是处理车间的现场技术问题  感觉没什么学习的

网友:
楼主,你能说你们现场的所有装配工艺都了如指掌,举一反三了么!如果楼主肯定的说可以,那么楼主走吧。机械基础知识扎实,转行做设计会得心应手的。

网友:
现在一个老板雇你去做你现在产品的生产线或者全部工艺,你能有多大的把握。

网友:
只要你坚持干下去,认真多,以后肯定牛de !

网友:
我不是做工艺的,但道理是通的。
你感觉没什么好学的,才是最可怕的,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网友:
不知道学什么,还是不确定你选择哪一样学。比如,如果是后者,大家可以你分析分析。

网友:
意思是你都会了吗?那就检验一下!随便指定车间一台设备的型号,自己写装配工艺卡,只可以查零配件的图号和型号,其他的自己写,什么样的装配流程,什么型号的工具或设备,用什么工装夹具,装配时需注意的要点,检验方式,检验标准和检具,工时制定。等这些都OK了,你就跳槽吧!

楼主:
领教了  检验标准和检具这块接触的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