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M3螺纹孔的加工问题

楼主(2014-03-02):
请问下各位大神,现公司要加工M3螺纹孔,加工材料为304不锈钢,深度30mm通孔,该孔小且深度较深,容易断钻头和丝锥,哪位有这方面的经验,方面给个方案吗?

网友:
加菜籽油试试。

网友A:
10倍径
设计人员没问题吧,这样设计为了什么?
刃倾角丝锥,不锈钢专用丝锥,切削液必须加足

网友(点评):
钻头就为难了,一般厂家没有这么长的标准品

网友(点评):
30mm深的孔的丝锥也得非标制作,还不一定好用,怎么想还是设计人员出错了吧?如果有原因,愿闻其详,看看是何等高明。

网友:
加丝攻油,来回插,不能急,选好一点的进口丝锥

网友B:
有不锈钢攻丝油,我们用着不错。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不锈钢攻丝油,我们用着不错。挺好的。

你们也做过这样的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倍径
设计人员没问题吧,这样设计为了什么?
刃倾角丝锥,不锈钢专用丝锥,切削液必须加足

相当于钻孔要比攻丝容易是吗?可以使用电火花打孔不?

网友(点评):
钻孔比攻丝容易,攻丝我想知道你能用什么丝锥???有么???

楼主:
这个对床子的转速,刀具、切削液、个人操作能力都有 很高的要求,否则很容易断钻头和丝锥。广州附近有没有可以做的,我想外委!

网友:
我们的深孔设备已广泛服务于:
1、模具行业:模具的水道孔、顶针孔、流道孔、导柱孔等;
2、汽车行业:气缸头、曲轴、转向器齿条、齿轮轴、阀芯的深孔加工;
3、油泵油嘴行业:喷油气体、针阀体、柱塞套等零件的深孔加工;
4、纺织机械行业:各种锭子中孔加工等;
5、医疗器械行业:钛合金、不锈钢等轴类加工。

目前:我方的加工能力:
1、二十多台用于棒料加工:孔径范围:Φ1.3~Φ45mm;最大孔深:2200mm;
2、六台用于模具深孔加工:孔径范围:Φ3~Φ45mm;最大孔深:4400mm;工作台1400*1400mm,可回转分度360,最大载重10吨。
3、两台BTA深孔钻床:孔径目前最大400mm;最大孔深6米。
孔的精度:孔径公差±0.02,孔偏差0.5/1000,我们有能力达到贵方对加工工件质量的较高要求,希望能与贵厂在深孔加工方面建立协作关系。
地址:无锡市惠山经济开发区玉祁镇常玉路
联系方式:15852847883 13371972317
公司电话;0510-83595760
公司传真:0510-83595726
邮箱:zhangyuefeng@htt-china.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