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这种产品有什么好的办法夹持吗?想做个夹具

楼主(2014-03-03):
各位大侠好啊,公司现在接了个这样的装配自动化生产线,让个做设计,但装配体中有个这样的零件,我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做夹具,能否各位大侠提点一二给个思路,谢谢各位了

网友A:
请贴图,求帮助还要扣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贴图,求帮助还要扣分。。。。

不好意思,图片传上去了,谢谢提醒

网友B:
应该说明一下零件的装配或使用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说明一下零件的装配或使用关系,

装配关系不是关键,关键是此零件可否夹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装配关系不是关键,关键是此零件可否夹持

没见过什么零件不能夹持的,简单一点可以用手动机构,复杂一点可以用气缸、油缸,你没有说明使用情况,那就可以任意夹持,哪怕加个压板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什么零件不能夹持的,简单一点可以用手动机构,复杂一点可以用气缸、油缸,你没有说明使用情况,那 ...

既然是夹具,那么至少应该是夹后不能动,按照你说用夹板好像不妥吧,呵呵

网友:
应该说明来料情况及夹持后的需要成什么状态才好提建议啊。

网友C:
1)以R15圆弧面和腹板侧面(没有铸字侧面)定位做第一块夹具。先做B放大图各部尺寸。
2)以直径7.60和腹板侧面(没有铸字侧面)定位做第二块夹具。钻铰孔和沉孔。
  也i可以先做孔后做B放大部分,根据你们自己的情况确定吧。

网友:
加工工序和工件的加工位置角度定了才考虑如何加持啊,你的这些信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以R15圆弧面和腹板侧面(没有铸字侧面)定位做第一块夹具。先做B放大图各部尺寸。
2)以直径7.60和腹 ...

谢谢朋友,听了你的,心里有点底了,呵呵

网友: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不用谢。

网友:
应该根据产线中零件的具体布置形式设计夹具,楼上正解,没有不能加持的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