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铣机一般使用什么样的主轴,系统,电机

楼主(2014-03-03):
自己想组装一台,铸件已经找到。铸件平台1米*1米,龙门架也是铸件的。对主轴,系统,电机等方面不是了解,有经验的前辈指点

楼主:
能具体说出品牌,型号,便于查找,谢谢了

网友:
你的导轨订好没?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去磁动力http://www.cdle.net/forum.php参考参考

网友:
先说说自己加工什么东西,再说别的。最简单的办法是你去询价,看看别人给你推荐什么型号的机器,配什么导轨,丝杆,系统,主轴,油冷机,

楼主:
主要加工5毫米以下铝板,出外形,圆孔,沉孔,开槽。还有就是加工有机玻璃

网友(点评):
广州昊志的在这一块比较有名。

网友(点评):
一个做雕刻机给我的配置:常州百思特的主轴,TBI丝杠,盗版维宏系统

网友:
雕铣机一般用于软质金属、亚克力、电木、玻璃加工·对切削力要求不高,转速要求高···可以选择电主轴,功率3.7KW左右,江苏星辰不错,导轨丝杆用台湾上银银泰就行,导轨P级静音滚珠,丝杆C4级够了····系统台湾新代、宝元、国产广州数控、上海维宏都行··伺服电机安川、松下、三菱750W或以上·····你提供的信息太少,只能给个大概值···

网友(2017-05-08):
我也正想自己组装一台用,在找配件中。希望可以技术上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