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走圆弧的参考点设置

楼主(2014-03-03):
就是铣圆弧轮廓,编程的参考点除了取在圆心,也可以取在圆弧起点吧,我刚接触,望大侠们指教。

网友:
是的,圆弧的两端点加R(圆孤的半径)

网友:
要看是内走内圆还是外圆,走内圆一般是两种较好,圆心及圆弧相切延伸点,走出来效果很好,外圆是圆弧相切点及切点垂直延伸点。一般都是内圆设置圆心,外圆设置切点垂直延伸点。目的只有一个,给足走刀空间,充分进行刀补G41,G42,不出现过切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