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5头和单头数有什么区别?请教

楼主(2014-03-03):
滚珠丝杠  5头和单头数有什么区别   头数多少有什么作用

网友:
头数多,导程大,速度更快吧。。。
这个还是看看书上的插图比较好...

网友:
5头就是速度5倍的意思

网友:
头数多,牙细,受力小,头数少,受力大,就好比台湾4040丝杆,2020丝杆,基本都是5头,而日本的可以做成单头,或者双头,差别在于同样的丝杠,日本品受力要比台湾品大,耐磨性要高

楼主:
只要导程相同  头数多少作用不大?

楼主:
导程相同  头数不同  不计承载能力  是否可以互换

网友(点评):
见《蜗轮蜗杆传动相关参数解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