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全自动气门棒料切割机和气门硬质合金材料供应商

楼主(2014-03-03):
我厂现需采购全自动气门棒料切割机,要求切割长度L±0.15mm,效率2万件/天,有设备的社友们麻烦联系下我。      同时,另寻气门硬质合金模具材料供应商及相关配套设备供应商,我公司气门产量2400万/年,现有合金模具材料为YG20C,模具失效原因:气门杆径与R交接处出现纵向裂纹和横向裂纹。希望和社区里有气门硬质合金模具设计经验的朋友,大家一起讨论下合金模具设计和生产经验,同时社友有好的材料也麻烦提供一下,合作成功,到时大家长期合作。          联系电话:15952980548  QQ:619246126   联系人:小徐

网友A:
感觉是温度不够,造成在模具内拉毛产生的。这个应该是高频加热后热墩的吧。下料机好设计,如果长度不是很好控制的话再增加一台双面铣,全自动操作,很方便。

网友B:
帮你设计定做可以吗?以前我接触过这种机器,全自动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温度不够,造成在模具内拉毛产生的。这个应该是高频加热后热墩的吧。下料机好设计,如果长度不是很好 ...

您好,谢谢你的指教!合金模具在生产过程中,总是出现裂纹,有人说是由于气门材料热冲时挤压受力所致,现在另一家厂商提供材料只出现横向裂纹。如果朋友对合金模具这块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下!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是材料中的含碳量不同造成的。你最好将这两家的材料打个光谱,对影响材料延展性的元素进行分析,然后取一个合理的数值。也可以对之前未曾出现问题的气门进行光谱分析,看看标准在什么地方,这个应该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和模具没有太大关系,只要这个模具之前能打出好的气门来。

网友(点评):
你的叙述也不是很明白,从图上看应该是气门出现问题,但是一直都说模具出现问题,有点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你设计定做可以吗?以前我接触过这种机器,全自动加工的。

您好,谢谢朋友的支持!设备最好有现货,我们可以实地考察一下!生产效率是最低2万件/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谢谢朋友的支持!设备最好有现货,我们可以实地考察一下!生产效率是最低2万件/天

没有现货,因为我们是做非标的。你的生产速度有点高,估计比较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