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套在机加工到底能发挥出多大的作用?

楼主(2014-03-03):
钻套在机加工到底能发挥出多大的作用?钻套分为三种——固定钻套,可换钻套和合金钻套,到底生产者更加青睐哪一种,请各位前辈为我指点迷津。

网友A:
可以有助于精确钻孔

网友B:
如果批量生产,钻套更换频繁就用可换钻套;如果采用硬质合金钻头一般不用钻套,要用就用合金钻套。普通多轴器钻孔和钻头伸出较长需要钻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有助于精确钻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批量生产,钻套更换频繁就用可换钻套;如果采用硬质合金钻头一般不用钻套,要用就用合金钻套。普通多轴 ...

谢谢,你需要这种东西吗?

网友(点评):
钻套对于我们的零件生产线来说是必需品和易损件,没有了生产线就得停下来,我们用的是日本NT的钻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