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Cr13的热处理问题!

楼主(2014-03-03):
3Cr13的材质现在硬度HRC95左右,太硬以后出现工件易碎的情况,需要回火处理一下,回火温度是多少?用什么方法冷却?要求硬度是HRC46——52。请大神帮帮忙!!!!急急!!!!!!!!!!!

补充内容 (2014-3-4 10:19):
严重失误,硬度计压头坏了,才发现!!!以前量的所有的都不准

网友:
“3Cr13的材质现在硬度HRC95左右“是不是搞错了  ,我还没见过热处理的零件能达到HRC70以上的呢,3Cr13正常淬火在HRC35左右。

网友(点评):
肯定搞错了,3Cr13的在硬度不会达到HRC95。

网友(点评):
硬度计就这么显示的,150的压力打的,不是HRC吗?

网友:
硬度HRC95左右--------------吓死我啦

网友:
说说你是怎么热处理到95的?

网友:
HRC95。。在下不才,只知道洛氏硬度计的测量范围是HRC18-75之间吧。。HRC95又是如何得来的??

楼主:
硬度计上就这么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