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圆钢断开的问题

楼主(2014-03-03):
1000mm直径的圆钢用什么方法断开(加工法兰),谢谢!

网友:
你直接跟法兰厂定做一个不就行了,人家都是碾出来的环子,很便宜

网友:
1米左右大的法兰,为什么要用1米的圆钢???。不可以去锻坯啊?也可以用板材啊。下圆钢有点XX哦

网友:
用板才割园也快啊,锯床不知道够高不,大是够的了

网友(点评):
两码事儿,化工的大反应器里面的大管板,都是大锻造坯切开的,

网友(点评):
你不是做法兰盘的吗,不就是1.2个的事情吗?我想锻造好像有点过了。

网友:
怎么不用锻件啊

网友:
立式锯床,我们就有。

网友:
是啊,去锻打一个环,多省事啊

网友:
把圆钢卖了,直接去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