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NC车铣复合加工中心主轴电机的锁刀原理

楼主(2014-03-03):
如图,弱弱的请教一下,CNC车铣复合加工中心主轴电机的锁刀原理。这个图片里面的视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这个加工中心的主轴电机既可铣也可以车。在车的时候主轴电机是锁定了的,一直没有搞明白的是锁定的原理是什么?是液压方式还是电磁锁定方式,也没有找到类似的资料和图片,哪位知道的高手能否开解开解?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加工方式有问题,刀具选择不对,到根部,整个刀片的接触工件了,1对刀具磨损,2对工件斜面光洁度不利,应该用90度偏刀,提拉角度,这样排削好,切削力小,耗费第,光洁度也好

网友:
主轴电机后面有液压的刹车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工方式有问题,刀具选择不对,到根部,整个刀片的接触工件了,1对刀具磨损,2对工件斜面光洁度不利,应该 ...

你没看过这视频??,人家是5轴联动车铣复合加工中心,刀的角度可以任意摆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加工方式有问题,刀具选择不对,到根部,整个刀片的接触工件了,1对刀具磨损,2对工件斜面光洁度不利,应该 ...

人家粗车。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粗车。

粗车用角度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看过这视频??,人家是5轴联动车铣复合加工中心,刀的角度可以任意摆动。

!!!!

网友(2014-04-09):
主轴锁定一般采用编码器定位+机械(液压)锁定
电机首先是伺服电机,后端还要带有电磁抱闸或者液压抱闸
锁定之后刀架切换到动力头位置,就可以使用铣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