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波减速器能自锁吗?

楼主(2014-03-03):
谐波减速器能自锁吗?

网友A:
可以的,谐波减速器只能单向传递力矩

网友(点评):
不能误导呀

网友(点评):
嗯,确实说的不对

网友:
不可以的。谐波利用的柔性变形,没有方向性。
最常见的例子是机器人的关节,松开伺服后可以随便的转动方向。

网友(点评):
谢谢!我毕设做的就是机器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谐波减速器只能单向传递力矩

我回答的不对,是不能自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