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某品牌加工中心三轴位移48米机型工作时一震动现象是否正常?

楼主(2014-03-03):
         大家好!想就某品牌850型加工中心一震动现象想请教大家,望使用过类似机型的师傅们或了解加工中心的朋友帮忙解答下!先谢了!
     由于我公司近期要添置一台加工中心,所以近段时间了解了几个品牌的加工中心,其中一个品牌因为在我们武汉有销售人员又关系不错,于是他就直接把我带到另外一个刚刚买过同样设备的客户厂里算是考察设备了。机型850,皮带传动10000转、刀臂式、三菱M70系统,三轴位移速度48米,在现场观看这台设备加工过程后,给我留下最深印象是当每次Z轴抬起换刀或是X、Y轴移位时加工中心的门会随之跳动,再看操作界面上机器速度指向25%,触摸设备底座还是没有明显震动的,但移动门震动很明显,肉眼都能看出来,但就当时加工出的工件光洁度看,还是很不错的完全没有刀具的抖动痕迹。对此他们的销售解释为这台是48米算是高速移动机型因此瞬间移动惯性大属正常现象,但我同期也看了别的品牌位移是36米的加工中心现场加工,机器速度也是25%就完全没有什么震动现象,请教使用过相同机型的师傅们此震动属于正常吗?还想请教了解设备的朋友们现在市场上,上面所说同样配置的850机型卖多少钱?要换成直连式主轴会贵多少?

网友:
我们公司的主打产品就是850,一般都是直连式主轴,具体情况可打这个电话联系0594-3509188

网友:
铸件。。。也是最关键的部位,省钱了

现在厂家的省钱技术一流

网友:
改参数解决,要么把G0速度改小点,30m左右差不多了,48m确实快,要么改加减速时间常数改大,就像汽车快速拐弯、刹车一样,都有一个减速的过程,刹车踩猛了当然不行,机床是刚性连接,不管参数设多少都按参数执行,像你说的这情况,就造成加速度太大,机械冲击比较大,虽然快点(实际上没快多少!),机床丝杠、轴承的也比较容易坏,反应厂家联系修改即可!

网友:
有可能地基问题,再就是速度太快有实际意义吗

网友:
改电机增益.明显机床没调好

网友:
床身无振动,门震动应该是外钣金做得不好,板材薄,没固定好·····快移48米的25%才12米,如果对加工效果无影响的话,问题不大,如果影响了加工效果,可以考虑更换直连式主轴、精度高、转速快,价格大概贵5000左右,850的价格现在很乱,具体看零部件配置、品牌,机床质量、生产厂家口碑。。。国产的25-50W都有,台湾的35-60W都有,日本德国的都超过50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