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胖的伺服电机给设计师与工程师极大的便利:一组日本产的多摩川伺服电机加驱动

楼主(2014-03-03):
是日本多摩川TBS4607(200瓦)与4609(400瓦)的,这款电机还是比较短的,比同时代其它品牌同功率的要短20-30毫米,这个设计很好,它可以让电机更容易布置,很多伺服电机很多就是运动中把电机自个给冲撞了。多摩川这一系列的电机所有参数指标也是非常高的。
TBS4607(200瓦),额定扭矩0.64牛,
中间最短的是多摩川200瓦,左侧是松下的,右侧是三菱的,多摩川的这款伺服电机是最短的,但是三款电机的扭矩几乎都一样大。

这张图的两台日本伺服电机比较,左侧是多摩川400瓦的,右侧是富士400瓦,多摩川也短了30毫米,但是两者输出扭矩也是差不多的。4609(400瓦),额定扭矩1.27牛。
这两款机座尺寸都是60X60MM的,这个尺度与市面其它一线品牌伺服同级别电机都是一样大。但是多摩川要比安川,三菱,松下,富士,ABB等都要截断20%,所以可以更灵巧的布置集成与机床上。因为伺服电机无论是平行与轴布置还是串联布置,总之布置需要足够的空间,而对于随时都会快速移动的数控设备来说这个长那么一截的电机就会造成很多麻烦,稍有不慎伺服电机尾盖(内含精密的编码器)与周围产生碰撞都会给整套机构带来巨大损失。而且长条型伺服电机还会降低轴系稳定性,造成轴系刚度下降,机构引起抖动。所以如果设计师在选型时应该尽量选取短小一点的伺服电机是明智的选择。

网友:
多摩川的电机现在很多是国内生产,性价比是挺高,但是只能算是中端电机,实测性能并不是特别好。但性价比来说还是很不错。

网友:
这样的设计充分考虑了使用者的要求

网友:
说实话日本的机械质量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