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BN砂轮及轴承内圈锥度问题

楼主(2014-03-03):
我车间加工内孔为5MM长度12MM的轴承内圈{材质为不锈钢这个很难磨}一直是难以攻克的问题,采用各种砂轮都解决不了锥度的问题,最后引进CBN陶瓷砂轮,但现在修砂轮是个严重的问题,修整好一个砂轮要废掉4-6个金刚笔而且在修整过程中金刚石在不知不觉间会被磨平,造成修整出的砂轮不知道是否有锥度..........我的问题如下....
1、修整过程中主轴转速是提高还是该降低?
2、每次修整量为1UM,而且在修整过程中用冷却水冷却,修整速度为多少?现在速度为6000UM/S
3、在加工工件过程中依旧会出现锥度问题,工件转速是该提高还是该降低?现在转速为4000r/min{针对材质为不锈钢材料}
4、采用什么方式可以使修整出的砂轮垂直差好?
5、现在加工粗磨速度3UM/S,细磨1UM/S,精磨速度1UMS,干一个活时间很长,应采用什么样的进刀速度可保证锥度控制在2um,椭圆3um,壁厚差4um,端面摆6um?

工件转速,电主轴转速,进刀速度之间匹配关系该是多少?

网友:
记得硬砂轮应该用软砂轮修,粗算一下,磨削速度大概1m/s,是不是有点低...
没玩过,坐看高手出招~

网友:
有几个问题楼主是否方便补充一下:
1,你们采用什么形式的磨床来加工内孔的?
2,”现在加工粗磨速度3UM/S“  是线速度吗?
3,采用的CBN砂轮直接和长度是多少?
4,采用插磨的形式了吗?

网友:
怎么没有用铜来修呢,CBN很硬吧,
”你不会磨钨钢用钢玉砂轮吧“

网友:
修整方法不对。
CBN应当用金刚滚碟片,电主轴驱动,和砂轮同向旋转,速比0.9到1.1。
CBN的修整,修锐原理和普通砂轮是不一样的。
你糊弄CBN,CBN就糊弄你。
特别提醒,用CBN的设备,对机床刚性要求很高,否则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建议使用5SG砂轮。

网友A:
CBN的修整方法很多种,你这个内圆小砂轮还真没修过,修过750MM的大砂轮,采用了网上说各种方法修整,各有利弊,但是还是没有总结出一套经济快速稳定的方法,也不能判断修过的砂轮是否合格,只能用磨的质量来判断

网友(点评):
正常的CBN修整就是碟片,不管是内圆还是外圆。CBN的修整机理是“挤粹”。有用单点金刚笔修的,但那是糊弄。也有用什么金属条修的,那只能修锐,不是修整。修整和修锐是两个过程。

网友(2014-07-28):
引用 网友A:
CBN的修整方法很多种,你这个内圆小砂轮还真没修过,修过750MM的大砂轮,采用了网上说各种方法修整,各有利 ...

大侠,能否就你说的 金刚滚碟片
做一些说明?
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

网友:
引用 网友A:
CBN的修整方法很多种,你这个内圆小砂轮还真没修过,修过750MM的大砂轮,采用了网上说各种方法修整,各有利 ...

你说的修整是什么意思,把砂轮从不圆修整到圆,算不算修整?你说的修锐又是什么意思?CBN砂轮怎么算是修锐了?我用过的CBN只要修圆了就可以用,一般再不去修,一是因为贵,还有就是修过了和没修区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