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我承认,只要知道这个溢流阀问题您就是高手!

楼主(2014-03-03):
谢谢高手看帖,是这样,我司一设备溢流阀,接油缸下腔做背压阀用。该阀那是相当的奇怪,原装为日本油研阀,该阀在油缸下腔加压时用一外控口阻止卸荷,回程时油缸下腔只通过此阀卸荷回油。

现在问题来了,油缸下腔加压时外控口应给油阻止其卸荷,而使油缸下腔有压,但现在是油缸只能打5mpa压力,而需要15mpa压力,后更换同型号阀,但使用一天左右就坏,已经更换3个,为什么?作为背压正常,也就是卸荷正常,但外空口给油需要关闭卸荷上压的时候却最多打5个,为什么更换后用不住?阀拆开没发现任何问题呀!高手帮帮忙吧!

楼主:
明天上溢流阀图片即液压图……

楼主:
不要沉呀……

网友(点评):
上图,上型号,就行

网友:
感觉这个溢流阀在下腔加压时外控口关闭、作安全阀;回程时外控口打开溢流、作卸荷阀。

网友:
上图啊!留此关注。

楼主:
点击[http://pinyin.cn/1rS4Lkt6Npn] 查看这张图片。[访问验证码是:943639请妥善保管]点击[http://pinyin.cn/1WSo7UTvFLh] 查看这张图片。[访问验证码是:024303请妥善保管]

楼主:
点击[http://pinyin.cn/1rSZBvncQR7] 查看这张图片。[访问验证码是:198662请妥善保管]

楼主:
请高手帮忙解决,此问题研究多日,始终无法解决……

网友:
试试看,19号弹簧调紧些,17号调大些,21号调小些。

网友:
有杆腔供油时,活塞腔回油通过序号21溢流回油,由于油缸两腔面积比的影响,要推动活塞回程,
必须满足下面的平衡公式:假设有杆腔压力为P2,面积为A2,活塞腔压力为P1,面积为A1,则有:P1XA1=P2XA2,
假设A1/A2=2,那么P2=2XP1+序号21溢流阀设定压力。
所以你这种情况按原理图来分析是正常的

楼主:
这是今天拍的~~
问题依然无法解决~!

楼主:
我就不明白,
为什么该阀为背压阀时好用(调节油缸下腔压力)好用,只要是图纸中的sv6阀一得电,此时外空管一给压需要关闭该阀时却保不住压?只能给5mpa!多了一点给不上~~~
现在已确定就是该阀的问题!因为同型号的更换过!但是用不几天有打不上压~~!阀拆开发现不了什么问题,为什么老是坏阀?难道是阀哪里坏了我没发现?那也不能连续只坏这一个阀呀 ?跪求高手指教!
解决了一定请吃饭~~!

网友:
序号9,22两件,都要仔细检查

网友A:
不清楚你的工况动作顺序,但是给你一个参考:那个溢流阀的设定值等于弹簧设定值加上先导口压力,当SV5得电时溢流阀等于弹簧值加上泵压,当SV6得电时,溢流阀就是弹簧设定值。当SV6得电时,你调一下溢流阀,压力应该跟着调整走,那阀就没坏。

网友B:
溢流阀外控口一般是用来卸荷的,根据你的描述好像新换上的阀也是这样的功能,5个压是油液通过小孔产生的压力,可否用电磁溢流阀试试,常开常闭型都可以。

网友(点评):
该外控口卸荷的话,就是低压5MP,如果该外控口有系统压力的话,溢流阀应该是高压15MP,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点评):
我认为5个压是5bar

网友C:
       控制管入口加个阻尼     大小自己试着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制管入口加个阻尼     大小自己试着来

阀里有阻尼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你的工况动作顺序,但是给你一个参考:那个溢流阀的设定值等于弹簧设定值加上先导口压力,当SV5得电时 ...

这个思路很好……
但是此阀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做背压,一个是完全关闭!
  做背压可以肯定没坏,因为油缸有负载情况下可以停住,而且调大的话,油缸回不动……这说明调压好用……
   现在情况是sv5得电后,此溢流阀应该关闭,是完全关闭,但现在是关闭不了,不是调压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溢流阀外控口一般是用来卸荷的,根据你的描述好像新换上的阀也是这样的功能,5个压是油液通过小孔产生的压力 ...

这个试过了,换上后正常……
其实找个新阀换上也可,但是用不几天就完,现在是不知道到底是阀的质量不好还是什么,如果是阀的问题,那阀的那一部分有问题?

网友:
坏的阀,重新清理装上去,还恩能用吗?

网友:
溢流阀阻尼孔是很容易堵的,阻尼孔堵的话就会造成加压加不上,像你这种情况我感觉就应该是阻尼孔被堵的原因,建议拆开阀煤油清洗一下,检查阻尼小孔有没有堵塞;另外检查一下液压油有没有污染;还有问一下咱这套液压系统是干啥用的?我感觉设计的有点复杂了,需要调压、保压采用电磁溢流卸荷+无泄漏阀保压的话完全能满足需要啊,双联叶片泵打25MPa老是感觉有点能耗浪费严重

网友D: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有没有考虑电气部分的故障呢?19号和22号阀也要重点检查一下!

网友E:
你看液压系统图,油缸下腔的所有联系的阀都考虑一遍
如果有备品的话,最好都换一遍。

这玩意 理论分析基本上都是扯蛋,我以前在单位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 换阀,最容易,最迅速的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溢流阀外控口一般是用来卸荷的,根据你的描述好像新换上的阀也是这样的功能,5个压是油液通过小孔产生的压力 ...

外空口有压力,该阀主阀芯直接关闭!也就是封死状态。外控口无压,是调节压力状态,可调节被压!
现在已经完美解决!过后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有没有考虑电气部分的故障呢?19号和22号阀也要重点检查一下!

谢谢,已经解决!回头上图!改的电磁先导阀,完了电路适当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看液压系统图,油缸下腔的所有联系的阀都考虑一遍
如果有备品的话,最好都换一遍。

是啊~~确定是此阀问题,因为换个新的就好使,但用一段时间又坏~~为什么这个阀总坏?原因一直未找到,问题一直解决不了!

网友:
文件已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