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个很幼稚的问题

楼主(2014-03-03):
不知道现在在长江三角洲一带做自动化设备设计用到的哪个三维软件占多数呢?

网友A:
小公司就随便了,大公司一般都会用正版的,有的是部分正版部分盗版,多数为proe、solidworks。如果是外资的话一般人家比较倾向于用他们国家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公司就随便了,大公司一般都会用正版的,有的是部分正版部分盗版,多数为proe、solidworks。如果是外资的 ...

请问前辈,哪个又更用起来更得心应手呢

网友B:
这些三维软件都很好啊!关键是精通一种就可以了,再学其他的就很容易上手的。相对来讲sw用的多一点,也容易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三维软件都很好啊!关键是精通一种就可以了,再学其他的就很容易上手的。相对来讲sw用的多一点,也容易 ...

谢谢!

网友:
solidworks易上手

网友:
现在好像 solidworks比较火,很多公司都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