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车床怎么加工内六角啊?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4-03-03):
普通车床怎么加工内六角啊?原理是什么。

网友:
靠刀具,社区有视频,好好找找

网友:
内六角难道不是用铣床?

网友:
内六方冲头

网友:
先按最小直径加工到位(加工尺寸要比最小直径大,具体大多少根据你内六方大小适当放量),再用内六方冲头手动冲到位

网友:
rotary broaching 旋转拉(推)削原理------内四方、内六方等问题的答案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588

谁见过可以钻六边形的钻头呀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202

关于三角形、多边形钻孔的方法以及相关资料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917

网友(2017-05-09):
涨姿势了

网友(2017-09-30):
车床可以加工内六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