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滑轨滑块的材料选用以及热处理

楼主(2014-03-03):
先上图

楼主:
如图所示,该结构由滑轨、燕尾形滑块和滑台组成。滑轨和滑台用螺丝连接,可以看成一体,这里姑且叫它滑块。滑块上受压载荷不大,用汽缸作为动力推动滑块(连接机构未画出),精度要求不高,但是要求该结构耐磨,要经常做往复运动的。
问题1:滑轨和滑块(含燕尾滑块和滑台)各用什么材料,要做何热处理或者表面处理?
问题2:类似此类滑轨滑块的结构,两个有相对运动的零件材料能否选用同种材料,表面能否做同样的表面处理?
鄙人的想法:1.均用45钢,调质,表面镀硬铬    2.均用CR12MOV,不做任何热处理和表面处理
上述两种方法是否可行?成本有何差别?

鄙人在材料和热处理方面知识比较欠缺,恳请社区各路神仙、大侠、牛人指教,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捧个场。
在不差钱的情况下,在导轨和滑台摩擦面喷涂碳化钨涂层0.3mm,事后上金刚石砂轮磨光至0.4um,硬度能上HV1200,保你耐磨。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捧场。按照大侠的方法做倒是很耐磨,可是那成本让人受不了啊.......呜呜呜

网友(点评):
DLC涂层怎么样?200~300℃,形变量不会很大吧

网友(点评):
果断百度DLC图层是神马

网友:
载荷很小,精度又要求不高。。。。。
那直接用铸铁啊,经济实惠。精铣之后上不上平面磨你自己决定

网友(点评):
球墨铸铁不是更好,自带润滑

网友(点评):
滑轨长度不到150mm ,上铸铁人家给做不?

网友(点评):
做的,贵一点吧

网友A:
滑轨45钢,滑块下面连接片锡青铜板,滑块本身45钢就可以了。这是我以前的设计,使用下来效果可以,磨了几年也没什么问题,以后更换铜板也方便。。

网友(点评):
考虑互换,这个方案靠谱

网友(点评):
锡青铜可耐磨 成本不高 这个方法好啊

网友(点评):
需要表面淬火吧

网友(点评):
请教45钢需要热处理吗?使用一段时间后会不会变形?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回头我去问问机加的师傅看看要多少成本

网友(点评):
有验证有案例不错

网友(点评):
专业,学习了,前面一直买的导轨滑块

网友B:
东西不大就40Cr,HRC40°~45°

网友(点评):
要表面处理吗?

网友:
还是铸铁比较实在--作用力不大

网友C:
比较倾向于铸铁,因为以前做冲压设备的时候,滑块和导轨全部是选择的铸铁,要求不高精铣就行,高点的话上个磨床就OK了

网友(点评):
小件零件哦,滑轨长度不到150,这么小的铸铁零件不知道机加给不给做啊

网友:
滑块用铸铁(HT250),滑轨用45钢,表面热处理(HRC40) 基本上差不多了。

网友(点评):
有大侠说用球墨铸铁,是不是会好点

网友:
这结构和普通数控车床上的滑板与床鞍的连接结构是不是很像?普通数控车床上滑板、床鞍均采用HT200,也是通过燕尾型面导向,为了耐磨及保证精度,在结合面上均镶有贴塑板(也就是贴塑导轨软带)。
软带的主要的材料是聚四氟乙烯(PTFE),填充铜粉,应该还有锡等金属,好像经过压制和烧结成型。聚四氟乙烯润滑性能很好,摩擦系数很低,好过导轨,但是不耐磨;铜粉主要是起到耐磨的作用,铜粉含量越多,耐磨性越好。

网友(点评):
大侠,这工艺不是一般的复杂啊

网友:
此贴意义非凡啊,知道了DLC,知道了黑色IP图层,也知道了贴塑导轨软带,谢谢!

网友(点评):
哈哈,小弟虽然没有抛砖,但是引来了玉,社区大神还是很多的,让我大长了见识

网友:
一般机床都是铸铁,最后磨下就可以

网友(点评):
滑轨是小零件哦,长度150

网友:
用铸铁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建议。滑轨和滑块都用铸铁吗?用灰铸铁还是球墨铸铁?

网友:
导轨软带---------我以为这个最实用

网友(点评):
又见识了新的,楼主此贴好

网友(点评):
导轨软带,我也是第一次听说,长见识了

网友(点评):
导轨软带 ,这个方案最省钱了,也最实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东西不大就40Cr,HRC40°~45°

线割,不用其他表面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比较倾向于铸铁,因为以前做冲压设备的时候,滑块和导轨全部是选择的铸铁,要求不高精铣就行,高点的话上个 ...

小一点应该没什么问题,滑块的话用HT250,如果要求更耐磨一点的话选择QT450,铸件要注意检查疏松问题,钢件有个变形的问题在里面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点评):
酥松这个能检查出来吗

网友:
为什么不用直线导轨,某些加工中心就有采用

网友:
学习了,我也困惑中

网友:
确实是让我长知识。

网友:
CR12MOV,不做任何热处理和表面处理比不上40Cr

网友:
LZ这个有批量吗?
有现成的燕尾槽。找个合适的规格就行。

如果要求低,自己线割;如果要求高,用铸铁磨;
另外就是注意维护保养。几年没问题。

网友(点评):
不是批量,只要四五套,谢谢大侠的指点

网友(点评):
现成的没合适规格吗?什么负载和工况?

网友(点评):
如果要求低用什么材料线割

网友(点评):
什么负载?

网友(点评):
滑块上装刀片,切屑直径约为0.5mm的电子元件引脚,一个元件单排最多5根引脚,一般有两排或者四排。也就是说,切刀同时切5根引脚

网友(点评):
负载不是问题,很小的,我徒手用刀片试过,几乎不费什么力都可以切断。现在关键是解决耐磨性的问题还有成本问题

网友:
用直线滑轨不行吗?
CR12MOV热开粗,热处理,研磨,氮化足矣!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请教一下氮化贵吗?

网友(点评):
氮化8元/公斤

网友(点评):
这个滑轨滑块一起大概有个3公斤,貌似也不算贵

网友:
看尺寸不大,线轨加四个滑块也就几百块,成本方面加工能控制到多少?

网友(点评):
这个滑轨只是一个小设备里的一个部件,整个部件加工成本控制在1000大洋,要是这个滑轨就花好几百,那没法做了。小设备给客户报价是3000,之前发的帖子里提到过,跟人合作做的,要是我报的价,三千绝对不行

网友(点评):
打错,应该是整个设备加工成本控制在1000大洋

网友:
学生党,不过前几天在一个非标机床厂实习,他们就是用的导轨胶带,用导轨胶沾上就行了,不过得注意金属表面的结晶水。轻载荷,超级耐磨。简单得很 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点评):
很羡慕摩诃得到这样的实习机会。不知道导轨胶带市场上好不好买

网友:
载荷和工况到底如何?使用商品件不好么?比如直线导轨,博世力士乐的,有了载荷和工况,就能计算寿命,只要计算的载荷在样本允许的范围内,绝对能达到标称的寿命,价格也不是太贵,比起你自己搞热处理和导轨磨削要省事多了

楼主:
一对线性滑轨少点都要好几百呢

网友:
那用光轴+滑块可以不?那个便宜很多

网友(点评):
大侠是说直线轴承吗?

网友:
买现成的锻件CR12直接在普通铣床铣削成型(锻件比普通件好,价钱贵不了多少,加上楼主的零件小基本可以不考虑差价)
然后热处理HRC50-55
然后用手动打磨机装上纤维抛光片抛光接触面
要是考虑使用寿命则在滑轨两边做个间隙调节装置
100大元以内绝对搞定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的指点。CR12MOV有硬材,50多度,不用热处理,不过成型可能是个问题,不知道直接铣能不能铣的动。然后按照大侠后面说的抛光,再加个间隙调节装置,不知道会怎样?

网友:
就是考虑过加工难易程度才提议用CR12锻件然后才热处理保证硬度提高耐磨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对线性滑轨少点都要好几百呢

这还叫贵?

网友:
搞些铁氟龙

网友:
直接选用直线滑轨,也可以的吧

网友(点评):
两条滑轨(含滑块)300大洋有的买吗?

网友(2014-04-11):
工件很小,用成套HGW25CA直线导轨幅,花不了很多钱。

网友(点评):
上银的这套导轨虽然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其占用空间还是挺大的,装配空间不允许啊

网友:
载荷不大,精度不高,怎么就没人想到光轴与直线轴承呢?我觉得加工最方便又最省钱又适合各种批量加工。

网友(点评):
直线轴承间隙会不会大了些?

网友(点评):
直线轴承间隙不会太大的,我以前经常用,不会超5丝,两条一起用那更不会有很大的间隙了,可以满足一些精度要求不高,载荷不大的场合

网友:
做设计的也要多了解材料,学习了。

网友(点评):
楼主就是材料学不过关啊,很吃亏

网友(2015-03-03):
引用 网友A:
滑轨45钢,滑块下面连接片锡青铜板,滑块本身45钢就可以了。这是我以前的设计,使用下来效果可以,磨了几年 ...

这个方案很不错的。

网友:
楼主如果量大的话,可以考虑用铸件。燕尾槽机械是很成熟的了,广东佛山那边有现成的标准件卖的,但是不知道你要的行程是多少。

网友D:
参考小车床刀架的滑板结构,都是铸铁的

网友(点评):
量很少,才几根,有现成的铸铁直接加工成滑轨么?

网友:
很多机加都能做,铸铁的也能满足的

网友:
学习下,之前自己做都是直接用45钢调质,表面淬火,耐磨性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参考小车床刀架的滑板结构,都是铸铁的

可以的
上刨床加工就可以

网友(2015-05-22):
不差钱意大利ROLLON滑轨,可以办你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