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径13mm的管子内使用氩弧焊的问题

楼主(2014-03-03):
在内径13mm的管子内,有一个直径10mm的芯棒,距离管子端面40mm左右,是否能使用氩弧焊均分三处点焊芯棒与管子,且保证芯棒与管子间隙在1.5mm

网友:
氩弧焊能焊吗?

网友A:
距离管子端面40mm左右?
楼主的表述非常的混乱啊。
间隙的公差要求多少?管子壁厚?
如果管子壁厚比较大,只焊3点,上焊接工装的话还是比较容易保证的。

网友B:
氩弧焊枪得特制,应该不是最好的办法。

把这个东西的用途说明一下,估计会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距离管子端面40mm左右?
楼主的表述非常的混乱啊。
间隙的公差要求多少?管子壁厚?

缺乏详细说明。
距离端口40mm,感觉不如直接在外管上面开3个孔,两管之间插入工装定位,从外面焊接。
估计lz只要定位不要外观。

网友D:
楼上方法不错,如果端面是后焊接的,还可以考虑先焊芯棒再焊端面,那就比较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方法不错,如果端面是后焊接的,还可以考虑先焊芯棒再焊端面,那就比较简单了。

lz最后有实物照片,说明外观要求和后工序。

楼主:
就是图片中这个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氩弧焊枪得特制,应该不是最好的办法。

把这个东西的用途说明一下,估计会有更好的方案。

本来芯棒端部距离管子端部是10mm,但是留了30mm的水压余量,如果40妹妹需要做特制焊枪的话,不用特制焊枪最多可以焊接多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缺乏详细说明。
距离端口40mm,感觉不如直接在外管上面开3个孔,两管之间插入工装定位,从 ...

管子不能开孔的,只能将焊枪伸入到管子内部去焊接管子和芯棒

网友C:
引用 楼主:
管子不能开孔的,只能将焊枪伸入到管子内部去焊接管子和芯棒

伸入40mm,需要特制焊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伸入40mm,需要特制焊枪了

一般的焊枪最多能伸多长啊

网友(点评):
一般的小枪嘴是10mm 钨极1.5 顶多10MM深度。

网友:
这个间隙和深度,焊枪真的要特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