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情况,怎么选择钻头

楼主(2014-03-04):
工件孔径8.2mm +/- 0.08  , 深 55 ,孔位置度0.08 mm ,  材质45号钢冷拉棒 , 请问选择什么样的钻头合适 。
目前已试过 铣刀柄钻头 , 合金钻(未涂层) , 加工寿命很低(100个左右),会扩孔 和 孔歪 。

网友:
具体问题呢,这个要看了,你的机床整体振动会影响工件加工精度的,选取铣刀柄钻头与钨钢钻头应该是可以的做到这个精度的,也是比较经济的。但是确实不能百分之百做到,因为这类深孔加工质量影响的第一要素是麻花钻杆本身刚性还是不够,机床工件还有钻轴相互抖动时会让麻花钻产生绕曲,所以打中心孔的尺寸与深度也会对钻杆刚度保护要好,所以可以试试扩钻,先用7毫米左右的钻头打出个3倍深孔作为导引孔,这样铣刀柄钻头进去就跟容易保持稳定。

网友:
推荐带内冷合金钻头,进口的吧,寿命会好些,5D的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55/8.2超过D了吧。

网友(点评):
5D的槽长66,够用了,但是为了修磨可以订非标的,前提是这活量很大

网友:
接近7倍径了,就算内冷硬质合金的钻头,最好也先钻个定位孔吧,这样公差和位置度会好保证。

网友:
楼主你好,我给你推荐一款铣刀柄钻头,粉末高速钢涂层,日本NACHI的。 Q:1051859349  电话:13712145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