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心轮用什么工艺能保证精度和光洁度?

楼主(2014-03-04):
偏心轮外径30,材质20Cr,渗碳淬火,要求表面硬度HRC58,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法?

网友:
先做一个胎具...

网友:
对楼上的补充:
按2件下料,下料长度为2L+切断余量,轴尺寸加工完后切断。

网友:
偏心距精度(如果工件直径不超过100mm,偏心距不大于30mm,数量较大),可以用卡盘位移的方法。及做一个偏心卡盘法兰

楼主:
楼上的回答太笼统了,
我问题的意思是用车床加工还是磨床加工或者其他设备加工,完全车床加工,很难保证轴线平行度和跳动以及位置度,还有表面精度。
如果用车床粗加工,热处理后磨床加工,是否要设计治具,因为是小批量零件,不希望成本太高。
或者其他分体加工再焊接的方式。
我是做非标设备的,我只想知道在成本不是太高的情况下能否制造出高精度的偏心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回答太笼统了,
我问题的意思是用车床加工还是磨床加工或者其他设备加工,完全车床加工,很难保证轴 ...

你这个还必须要使用磨床加工,车床的加工精度是达不到你的要求的,你可以在轴两头焊接一个辅助板,打上中心孔,加工完后再把辅助板切割掉就行了,没多复杂

网友:
“成本不是太高的情况下能否制造出高精度的偏心轴”
这个挺难的。
我有个建议,需要改设计。
轴和偏心块分开加工,用花键连接,花键直接用线切割割出。

网友(点评):
嗯偏心轴套

网友:
按3楼说的做最经济,只需做个钻中心孔的小夹具就可以了。

网友:
好眼熟,用过类似工装,偏心夹盘,挺复杂的,得一整套工艺,最好用专机,偏心量不好保证,不成功,粗车精车后再磨削差不多达到你的了

网友:
从单个零件看:表面淬火了,考虑到变形,一定要磨加工。在淬火之前的加工,就要看你的数量和零件偏心精度了。量大可以做个专用工装加工偏心;单件性质的就可以打表车削。

网友(2014-05-11):
三楼正解。

网友:
用凸轮磨床加工最好不过了。

网友:
能找标准的件替代,就不要设计新的,最经济。

网友:
这产品我们公司做过啊,而且做了不少,现在没做了,难道就是被你们抢去做了

网友:
批量大的话还好做个专用夹具就好了。

网友:
这是用凸轮铣床铣出来的,看粗糙度和曲线精度怎么样?

网友:
如果量大的话,建义锻打毛坯,再进行加工,:劈两端面,钻两端中心孔,车轴颈,粗铣偏心,渗碳淬火,精磨凸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