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mm不锈钢棒和0.6mm不锈钢板如何焊接变形小?

楼主(2014-03-04):
谢谢!

楼主:
激光焊比较贵,使用氩弧焊,电子束是否可行?
需要怎样的工装,谢谢!

网友A:
可以用点焊机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点焊机焊接。

肯定是先点焊几点,
然后需要10mm的满焊。

网友(点评):
氩弧焊好点。

网友(点评):
氩弧焊便宜,但是变形发黑比较大。这个问题需要解决。尽量方便后续抛光。减轻抛光工作量。

网友:
建议改设计的结构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是先点焊几点,
然后需要10mm的满焊。

点焊定位后在用手工氩弧焊焊接,最后人工校正校平。OK。

网友B:
目测这个结构满焊区域0.8mm的板变形相当厉害,想象一下炸薯片

网友(点评):
比喻恰当,恰如其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这个结构满焊区域0.8mm的板变形相当厉害,想象一下炸薯片

图纸设计如此,没权利修改。
是否只能激光焊了?

网友C:
强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考虑钎焊吗。锡焊温度更低

网友D:
高频焊,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考虑钎焊吗。锡焊温度更低

请教,不锈钢的钎焊使用何种焊料?

网友(点评):
黄铜钎料温度高,可能变形大点/银钎料次之,价格贵点/锡焊温度最低,强度低点。前两种钎料焊接完成后,强度不是焊缝不会失效,应该是0.8板的强度低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钎焊成本比激光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频焊,不知道行不行

应该不行。201#。

楼主:
有没有氩弧焊高手指点下?
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点焊机焊接。

估计点焊就能满足强度要求

网友F:
引用 楼主:
激光焊比较贵,使用氩弧焊,电子束是否可行?
需要怎样的工装,谢谢!

通常来说,电子束焊比激光贵,不过质量也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点焊就能满足强度要求

图纸上要求10mm的满焊。要求比较严格。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通常来说,电子束焊比激光贵,不过质量也好很多。

激光焊接在0.6mm薄板背面也有黑色的痕迹,不过比氩弧焊均匀,浅。
不知道电子束的热变形和发黑如何,后续抛光是否好处理?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激光焊接在0.6mm薄板背面也有黑色的痕迹,不过比氩弧焊均匀,浅。
不知道电子束的热变形和发 ...

热变形总是有的,毕竟是熔化焊,但比激光小是可以肯定的。

至于黑色,那是氧气在捣乱,电子束焊是高真空下,基本上你看不见变色,焊接碳钢的时候偶尔会轻微发蓝,是金属蒸气镀上去导致,而不锈钢焊前焊后还是那样,不需要后续抛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纸上要求10mm的满焊。要求比较严格。

那就氩弧焊吧变形小些,我去过焊桌椅的他们那满焊就是为美观,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不锈钢的钎焊使用何种焊料?

设备投资低多了,耗材可能贵点

网友:
如果不改结构的话,激光焊肯定不行,因为间隙过大。

TIG焊是不错的选择,做夹具直接上散件就行,不必点焊。

网友(2016-07-16):
人工矫直接单,薄板嘛

网友(2017-02-22):
厚薄差别很大的,还是看什么要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