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olidwrkos有限元分析结构数据含义

楼主(2014-03-04):
哪位知道Solidwrkos有限元分析结构数据含义是什么,请讲讲

补充内容 (2014-3-4 12:25):
4楼有图

网友:
可以具体点么,需要一本教程吗?

网友:
这个不是一两个字能表达的,你要问具体的问题,才能作出针对性的回答!

楼主:
还是给上个图吧,看看图中数据的含义

网友(点评):
mises应力的云图,单位是N/m^2,除以10^6单位就是MPa。底下的红色箭头表示你选择的材料的屈服应力为220.594MPa。上面没有红色的箭头,表示应力没有达到屈服应力的大小。

网友(点评):
不错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这玩意都看不明白,你分析个什么呢。材料力学看没?大学物理学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给上个图吧,看看图中数据的含义

冯米塞斯应力,强度理论的一种,一般用于塑性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