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铰刀与铣刀的区别

楼主(2014-03-04):
本人在刀具方面为菜鸟,想请问各位大侠铣铰刀与铣刀的区别,是不是铣铰刀只能铰孔,不能做铣削用,为什么呢?

网友A:
铰刀就是铰刀,侧刃只参与小量校正切削的作用
铣刀是靠侧刃切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铰刀就是铰刀,侧刃只参与小量校正切削的作用
铣刀是靠侧刃切削的

怎么很多刀具样本上都有铣铰刀这种刀具呢?

网友B:
铣铰刀用于铰孔,端面有刃可以孔位铣正用,

侧刃直径有公差范围,和铣刀直径要求不同。

这种问题可以从刀具设计原理以及各刀角去理解,就不会很难懂。

木有十日滩头坐,就难一日行九滩 。

网友(点评):
上面正解 下面也正解

网友(点评):
铣饺刀主要是参与少量切削,提高孔的加工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铣铰刀用于铰孔,端面有刃可以孔位铣正用,

侧刃直径有公差范围,和铣刀直径要求不同。

谢谢大侠,听过你的解释,小弟有那么点明白。